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机,无刷电机,XXD2208槽数12,14级如何绕线

楼主(2011-09-08):
希望高手能解答

楼主:
补充匝数是17,1100KV的

楼主:

通电段时间电机很烫

按照这个方法绕会转但是电机很烫

按照这个方法绕会转但是电机很烫

网友A:
这样绕就ok啦

网友:
两种绕法 性能有什么特点

网友:
同求,从等高人解答

楼主(2011-10-10):
按照上面的图绕是对的很好绕,现在使用中

网友(2012-03-28):
 但上我拆的时候是这样绕线的.电机是XXD2212,1000KV,原铜线是0.21MM,4根11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绕就ok啦

12N 14P这样绕是不工作滴!

网友:
 有人绕过这电机吗?我也想修好的的电机.

网友:
12N 14P就参考藤椅的绕法。板凳的绕法12N8P可以用。
我绕了一个3026的12N14P, 开始按板凳的绕法绕了两次都无法启动。后来查到应该按藤椅的绕法,原厂绕法也就是这样。
发热另当别论。 我不是啥专家,就绕成功过12N14P的3026。能绕进去的铜线越多,越烫。只是个人感觉。

绕了两个不同的3026, 一个是MSH原带的, 0.31线径,8S,4T的绕法。
一个蝎子3026,1400KV被我改绕成900KV左右, 0.31线径,7S,6T. 说错了。蝎子是14N 10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N10P如何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12N10P和12N14P都是dLRK 绕线,或者LRK绕线:A-b-C-a-B-c- (字母相同表示一根线,大写字母表示顺时针绕,小写表示逆时针绕,“-”表示该齿槽不绕)

网友:
楼上正解。 绕线特别注意定子的绝缘层损伤。很容易导致线圈跟定子之间短路。 如果有损伤,可以在损伤的地方用点金手指胶布。保险起见,每个绕组头先去漆。绕完一组检查线圈是否跟定子短路。 最后压进马达座的时候也小心线被割伤。

网友(2012-06-26):
菜鸟进来学习

好贴!先学习了!后面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