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1V电源的制作。

楼主(2011-09-08):
我买了4快手机电池。估算容量在1500MA以上,想改为11.1V的电池,不知道怎么样加保护板。淘宝上11.1V的保护板最大电流也就5A,不知道各位大侠的11.1V2200mA的电池持续输出电流有多大。还请指教,多谢了。如果2块串联2块并联,那么就只需要充电的时候加保护板,每块分开充电就可以了,用的时候直接接电池芯,如果3块串联,我在淘宝上看见的11.1V的保护板最大只有5A的输出电流,,不接保护板电压就12.6V了,会烧电调和电机的。是(2块串联2块并联_不加保护板) 的效果好还是(3块串联_加保护板)的效果好呢??无刷电机及配套的电调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为多少???请指教!我知道手机电池不好,由于钱的原因,就这个了,还请大家在这个限制因素内出点注意。或者18650不加保护板可以吗??____deng-zhe-hui-tie!

网友:
 手机电池不能用在模型上,C数不够

网友:
楼主太逗了,潜水吧。手机电池做动力电估计的30串3并,90块电池才凑活吧。
另外加保护板,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
LZ的方法均不行,11.1v的电池满电后就是12.6v,可以直接使用,3S电池因放电流很大,不能用保护板,充电也只能对每一电芯单独充(平衡充电),手机电池与18650放电C数太小,不能用在航模上,其实3S电池100刚出头的到处到是,真差这点钱吗?

网友:
你的电池就算有1500MAH,放电电流也就1C左右,不会超过5A的,用保护板可以的,3S充满电是12.6V,不会烧无刷电机和电调,但你的电池用在航模上是转不起来的,一转就低电压保护了,电流太小,航模电池一般放电电流在几十安以上,是不能用保护板的。因为没有保护板,航模电池充电也要用专用的平衡充。
你也知道手机电池不好,但手机电池真的不能用在航模上。18650电池也不行,同样是放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
楼主先潜水学习吧~~不要急着搞什么东西

楼主:
多谢大家不吝赐教,鄙人在洗耳恭听之时并将努力刻苦学习。

网友:
不接保护板电压就12.6V了,会烧电调和电机的
不知道你哪儿听说的
手机电池用来飞什么飞机啊,你不要吓人,手机电池里面本身自带保护板,一般电流限制在1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手机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就电池芯。12.6V会烧无刷电调和电机么?

网友:
模型电池标称的单芯3.7V与总电压11.1V是指没电时的电压,锂电池充满后都是4.2V,3S就是4.2*3=12.6V了,450级别的直升机就是用的这种电池。也就是凡是适用于3S的电机、电调,其电压就是12.6V,当然不会烧!

网友:
新手
前来学习
:loveliness:
不知道手机电池能不能改成遥控的电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机电池可以改装成遥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