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通电不亮啊,老鸟帮帮忙啊!!!

楼主(2011-09-09):
KK,黑色,接线没问题,求证过。烧固件没问题,求证过。通电后电机电调都有滴滴声,就是KK不亮啊,应该闪一下的啊,不闪,通电后测量KK上电调插针电压,5V左右,这正常吗?我是3S 2200 11.1 电池,满电,求求谁能细说说为什么通电不闪,是KK坏了吗?要是坏了还能写固件吗?我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烧写软件,都能烧写成功,就是不亮!!不好使!!!郁闷啊,真心的想得到老鸟的帮助!!!谢谢啊!!!我的qq:29691169在线等啊!!   谢谢!!

网友:
如果你把大家能想到的都 检查过了。那我就告诉你,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和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CPU坏了。

可以烧程序,就是通电不亮灯,不能解锁,后来换CPU就OK了。

网友:
将油门微调调到最底位,然後解锁,先试试吧!

网友:
如果有解锁使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