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首飞,各路大神来指点下

楼主(2011-09-09):
我是新手,整了架翼龙还没上天,到现在花了1300+(控是天6二代,
电机
是新西达2212 1400KV 7*6浆 好赢40A电调 ACE2200mah 20c
电池
),还有套备用的设备(1000KV电机 xxd30A电调 花牌2200MAH电池)明天放假准备首飞,希望不要秒扎,各位大神来指点下

网友A:
1. 模拟器,起飞降落以及航线动作形成反射,对舵量有一定把握,不打错舵。
2. 重心位置调整正确。
3. 各舵面调整到居中,舵面行程上下各15度(方向舵可以左右各20~25度)就可以了。
4. 各舵面的运动方向不要反。

楼主:
模拟器练了1个多月了

网友B:
飞机最好不超过650克,强烈建议机翼缠胶带,一定要要全部缠满,普通宽胶带就可以。不要考虑节约胶带。否则你撞机后一定后悔。即使缠满,重量也不大,但强度大大提高。还有就是要全油门起飞,起飞不要管方向,一般都比较正。电池用1800的就足够了

网友B:
不要担心炸鸡,除了螺旋桨,炸鸡基本没损失,低空有问题就在接地前2米关油门猛拉杆,飞机不重基本就没损伤,有损伤也是机头凹陷。绑机翼建议用裁缝的松紧带。

网友B:
电池用2200的严重担心头重

楼主:
不会呀,用2200MAH我调过重心呀 就在那机翼加强木板那位置
这样子调重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没问题,我用1800mah重心刚刚好

网友C(2012-12-07):
把爱机发出来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