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MCP X 高速抖动

楼主(2011-09-09):
炸了一次,飞出个连杆,换了备用的,发现油门推到60%左右主轴抖,双浆。到90%以上时又好了,直接从0油门一下推到100%就没问题,这是咋回事呀,求解,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大齿盘往上推紧!!

网友:
清洗一下舵机

网友:
大齿盘每推紧-。-

楼主:
我是新手,大齿盘推不紧呀??上下大约有2毫米的间隙。是哪松了吗??

网友:
主轴固定环的顶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大齿盘推不紧呀??上下大约有2毫米的间隙。是哪松了吗??

2毫米的间隙  ,你不抖才怪呢,用力顶上去啊,大齿盘和主轴又不是固定的!
上面的中山兄,MCPX主轴固定环是螺丝锁死在主轴上的,不能上下移动!!

楼主:
搞定了,确实是大齿盘没推上去,从下面看大齿盘和主轴之间是有半月型的卡槽的,把它对正好后使劲推一下,推好后的主轴是要比大齿盘多露一点头的而且还没有间隙。  谢谢wolfskydm和showdow      对于像我这样自己瞎整的新手来说,你们就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大齿盘推不紧呀??上下大约有2毫米的间隙。是哪松了吗??

因为你炸过,mCP X的大齿有缓冲设计,炸机会滑落,你先拔下大齿,对好主轴凹位位置在插上,主轴和大齿上下移动是完全没虚位的就对了…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还好有V100的经验,弄下来在顶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