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电调怎么接的

楼主(2011-09-09):
帮我看看这电调怎么接的和电机

网友:
楼主没买公母插吗?如果有的直接焊上然后直接接上就可以了,通电后旋转不对的话,对调其中两条就好了

楼主:
恩!谢谢了!! 我还怕接错烧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 我还怕接错烧掉呢!
不会烧吧?我还没有接错过

网友:
  電池是T插的話,電調兩線那邊就焊T 插哦

紅線是正極,對電池紅線!

三線的接電機,如馬達轉反了,把其中兩線反接就可以啦

网友:
好新的手啊,呵呵,想起了我当时的样子,不过还好我一看就知道怎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