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电机轴旷量、不能转加油之后抖动。可能是电机坏 ...
v120d01电机轴旷量、不能转加油之后抖动。可能是电机坏了。

楼主(2011-09-09):
1.换
电机
。风铃推荐时WK-WS-15-001 。可是我的v120d01主体有点小。貌似是2号的主体,WK-WS-15-001 能安装上去么?
2.返厂维修,这个飞机是收小鸡专家的。能返厂修么?如何返厂?
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20D01 野可用这颗电鸡代换足够了 HM-V100D03BL-Z-07
HM-V120D05-Z-23 电鸡位置的舵机罩需切掉半边 改改安装孔位 才装得下
换电鸡返厂?豆腐整成肉价鸟!

楼主:
回复 网友A:
HM-V120D05-Z-23 装到v120d01上电调需要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v120d01电调是10A的 v120d05的电调是20a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用原来的电调 不用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上那个大电机 是修改舵机还是换飞机主体?安装孔位修改复杂么?我身边工具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