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充电器,看看这个充电板怎么样。可调电压电流▆▅▄▃▂▁

楼主(2011-09-09):
型号:CN3060磷酸铁锂充电器
尺寸:板子长50mm    宽10mm  细长型
特点:
1  电流可以设定,此板用开关转换快充1A和慢充500mA
2  电压可以调节,此板用开关转换普通锂电池4.20v和磷酸铁锂电池3.65v(需要别的电压    如  3.60/3.70/3.75等请通知我们,我们帮您焊好电阻)
3   输入可以用接线端子,兼容usb口输入,或者不焊接由客户自己焊接线。
4   指示灯靠近输出线,方便查看充电状态。
5   温度检测脚要留焊接的地方。留2个孔,您可以加NTC来检测电池温度。
6   中间有4个插针设计,设计成可拔插的,可以让您的充电板轻松拔插。

以上数据是在输出线为15cm时测得的。因为输出线有阻值,如果您想要输出线为50cm的话,请关注最新数据的发布。50cm输出线的情况下电阻取值近期发布。

楼主:
想D一个充电器能充锂电也能充A123.看上这块板了,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懂电子的看看可行不。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充3S电池就要3块线路板,还要3个电源,太麻烦了,而且1A的电流也太小了,还不如买个ESKY 0851更便宜使用更方便。

网友:
还是那句话,现在已经过了线性电路充电的时代:电流小,充电慢,发热巨大,浪费能源......客观地讲,一无是处.......是的,就是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