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满电存放问题请教,或讨论!

楼主(2011-09-09):
只要有一点资历的菜鸟都应该知道。锂电是不能满电存放的。
可是这个说法说了这么长时间,我找遍百度、谷歌,也没找到它的具体解释。
到底满电存放的伤害是什么?容量?还是放电能力(也就是C数)?还是循环次数?。
另外满电存放多久算有害处?一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
还有满电存放对电池的伤害是线性的?还是渐变?也就是说:是不是在一定时间内问题不大?过了这个时间伤害会不会急数上升?
满电存放的害处的具体原理是什么?
老菜鸟想听下论坛里有没有高人给点解释。以解心中疑惑。

网友:
主要是由于单节锂电池是由成千上万个基础单元串联组成。而这个基础单元的承压能力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锂电的单片电压是4.2V,而不是,12V。这也是为什么锂电池不能过冲的原因了!

楼主:
 楼上的答非所问。不过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就好。

网友:
不明白,我有时也会满电存放1个来月的,可能感觉迟钝,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
想想,憋上一个月不射是什么感觉

网友A:
这个百度上有啊,有官方实验数据,存放锂电池有一个最佳电压、温度值。
锂电比较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上有啊,有官方实验数据,存放锂电池有一个最佳电压、温度值。
锂电比较娇贵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具体害处是怎么样的?到现在还没一个人答到点儿上。

网友:
容易大肚子。大肚子之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线性累积效应。你提到的三项性能都会受损。电越满,储存时间越长,温度越高 结果越糟糕。

这里有一篇研究论文,写的很明白。
http://wenku.baidu.com/view/ac1af56fb84ae45c3b358c08.html

网友B:
这篇文章很值得一看。我觉得收获颇丰,因为它甚至颠覆了我们一直奉为圣训的“3.85V储存法”......文中的研究表明,即使50%电量存储,仍然对电池有明显伤害,0%(2.75V)最好......

所以,储存时最好尽量减低电量。(当然要在不过放电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很值得一看。我觉得收获颇丰,因为它甚至颠覆了我们一直奉为圣训的“3.85V储存法”......文中的研究表明,即使50%电量存储,仍然对电池有明显伤害,0%(2.75V)最好......

所以,储存时最好尽量减低电量。 ...

那篇文章说的是高温55度下的储存实验,常温下结果未必也是如此,这个应以电池厂家的常温试验结论为准。而且在那篇文章里,还提到在80度高温条件下储存2天的50%容量的电池反而出现了容量提升的情况,可见这个温度的高低对不同容量电池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很值得一看。我觉得收获颇丰,因为它甚至颠覆了我们一直奉为圣训的“3.85V储存法”......文中的研究表明,即使50%电量存储,仍然对电池有明显伤害,0%(2.75V)最好......

所以,储存时最好尽量减低电量。 ...

这篇文章有点点参考价值,但是学生为了毕业发的文章价值有限,再者微系统所在锂电领域确实没啥名气
所以结论有待商榷。。。。。。。

楼主:
感谢9 楼的回复 ,仔细看看去。

楼主:
这是一遍很好的文章 呀,里面还主要是以试验为主。摘抄一部分出来。

根据我们前期的实验,新出厂的电池都能顺利地通过此3 C 5 V过充电测试,电池不起火,且表面温度最高只有8℃。在55℃下储存llO 天后,再进行此3C5 V过充电测试,以O%SOC储存的电池也可顺利通过,电池表面温度最高只有42℃;而以100%和50%SOC储存的电池则着火烧毁,着火前电池表面温度可升至100℃以上。

(文中“3C5V”,指1C充到4.2V,然后3C充到5V,再恒压充到0.01C电流停止, 够厉害的了。)

55℃以不同荷电态储存11 0 天后电池的开路电压、交流内阻和厚度变化。
55℃储存后电池的1 C循环曲线。由图可见,经高温高荷电态储存后,电池的循环性能显著下降,其下降程度随储存荷电态的升高而增大。满电态储存后,电池经过50个充放电循环后,其1 C容量衰减为储存后原始容量的75%;以50%SOC储存的电池经50周循环后,容量衰减为储存后原始容量的89%。以放电态经高温储存后,电池的循环性能没有下降,相反还略优于新电池,50周循环后,其容量仅衰减了约1%。图7为65℃以0%、50%SOC储存3周后电池的1 C循环曲线。从中也可以发现与图6类似的规律,即高温高荷电态长期储存后,电池的循环性能下降,低荷电态储存有利于电池循环性能的保持。
(满电存放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过他这里是存放了110天,并且是在55度的温度下)

图8为在80℃以0%、50%SOC储存2 天后电池的1 C循环曲线。可以看出,经高温短时间储存后,电池储存后的初次放电容量下降,但随后电池容量即可以恢复,而且电池的循环性能变化不明显。其中以50%SOC储存后,电池的循环稳定性提高。这可能是因为,80℃储存2 d,对电池起到了老化的作用,使其负极表面的SEI膜结构发生重整,提高了其循环稳定性。
(看来短时间的满电保存问题是不大的 )

我得出的结论:满电存放是有害的,高温是有害的。
不过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满电存放个一天两而担心,个把星期里都没一点事的 (我以前可是一天不用就快快想法放掉了,其实这样等于电池多用了个循环呀,可能比满电存放的损失还大些 )。高温情况问题不大,还没人把它放到55度以上环境去吧。

如果长时间不用(一个月以上吧,放电到50%以下,冰箱里放起)

几天不用,没必要去折腾了(这种情况多呢,比如果充好电,约好的活动却取消了,或推后两天,就没必要去放电了,放电等于多用了一个循环。)

以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标题

高c数动力电池可能有影响爆,发力,一般的低c数的控电问题不大

网友:
14楼说得很对,没必要为了块电池把自己累死

网友:
我的电池充满电有时一个星期不用,特别是冬季经常刮好几天的风,电池充满了电放着,一直到风小了才去飞。

网友:
电池满电存放,我有一个特殊的例子:
2008年下半年入模的时候,买了一块3S2200的电池,飞了二十多个起落练习机后,接下来就飞3D机了,用的电池是3S1000,那块2200的电池就一直未用。当时扔在阁楼里,经过了闷热的夏天(正午阁楼温度起码五六十度),到冬天才想起来好象是满电的,一量电压,果然是满的,于是放了一些电。直到今年年初,买了30级的飞机,这块2200的电池又派上用场了,一试,还可以用,就是放电时间少了些,新电池7分钟,这块电池5分半钟。已经连续用了8个月,现在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