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摇臂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的KV-1负重轮摇臂上有根突起,参见附图红圈,用来卡在悬挂的限位槽里,控制摇臂的行程。但是这样一来,负重轮上下的行程受到限制,动作距离很短。

想问问有经验的前辈,如果把突起去掉,增大摇臂以及负重轮的行程,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
突起 是因为HL的kv是克里斯蒂悬挂   真车是扭杆悬挂  把突起去掉 就必须改扭杆  具体参考田宫的kv-1

楼主:
不太会发图

学着发一下

楼主:
哇塞,回复真快

感觉这里真好,有求必应!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发图,正在学习。
还想问问如果把突起去掉了,不会不能跑了吧,理论上坦克可能会变高一些。

楼主: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得限位槽太小了

搞得负重轮上下只能动作很小的幅度,然后突起就碰到槽的顶端了,减震就失去作用了,考虑扩槽还是直接去掉突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得负重轮上下只能动作很小的幅度,然后突起就碰到槽的顶端了,减震就失去作用了,考虑扩槽还是直接去掉突起。
hl车要增大摇臂行程,把限位孔扩长点较好,去掉臂上的限位块很别丑的,我试过了

网友:
那改扭杆悬挂

楼主:
改扭杆工程浩大,暂时尚不敢问津

准备扩孔了,把限位槽上下扩开。

楼主:
第一次改造基本以失败告终(晚上上图片)

先是在车体一侧对限位孔扩孔,想着活要做得彻底点,结果把限位孔的位置全部磨平了,摇臂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结果惨了,弹簧直接把摇臂拉错位了,靠车自身重量根本压不住。赶紧打开摇臂调整弹簧,好不容易调到靠车自身重量能够压住了,窃喜,直接导致我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觉得这样的话摇臂上的突起直接截掉也没有问题,于是迅速对另一侧的摇臂直接“阉割”,并调整了全部六个弹簧,浩大的工程完工后才发现根本不行,摇臂失去控制后,路轮很容易在行驶中错位,不是把车顶歪,就是两个轮子挤在一起卡住,这时候这个后悔啊,恢复是没有办法了,赶紧想办法采取补救措施,可是磨平了的洞真的不知道改如何补啊!

楼主:
后悔当初没有听kenken的话啊

昨天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搞到半夜,今天晚上再上图吧。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再努力便行............

网友:
楼主的最好的反面教材。
我的虎王还没开始改底盘,看来要吸取楼主的教训了!
谢谢楼主哦!

楼主:
悲催得结果以及凑合的补救措施

详情参见图片

悲催的结果

悲催的结果

凑合的补救措施

凑合的补救措施

网友:
楼主的教训要吸取!
但是我觉得,要么不改,一改就改成摇杆减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赞同,呵呵,好在我灵机一动,勉强解决了,要不然新坦克就要换底盘了.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女儿给坦克做得涂装

楼主:
另外一侧的补救更麻烦

摇臂突起被切掉了,只好在摇臂上打孔,塞进去根钉子.活做得急,完事儿了才拍得照,大家将就看下.
我这次真是成了反面教材.

网友:
改摇杆吧!
楼主努力,俺们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