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练对头悬停的时候是高安全还是低安全?

楼主(2011-09-09):
或是在多高的高度练习比较合适?

网友:
两米至三米

网友:
低,10-50cm,最高不要超过1m。

网友:
低点,太高了看不见姿态

网友A:
先低,很稳了就可以逐渐加高,在无风的情况下完全定住1分钟基本就合格了

网友B:
基本做到了一手抽烟,一手遥控对头,但就是定不住,老是摇来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低,很稳了就可以逐渐加高,在无风的情况下完全定住1分钟基本就合格了
   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做到了一手抽烟,一手遥控对头,但就是定不住,老是摇来摇去的

强!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安全第一。

网友:
5米远,1米高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做到了一手抽烟,一手遥控对头,但就是定不住,老是摇来摇去的

  我是一手抱美女,一手遙控........

网友:
低点吧,一米左右,能看清桨面的地方就好

网友:
20C-50CM就够了,高了炸鸡损失打,这个高度感觉不对直接收油到底基本没撒损失的。

网友:
看浆是错误的,应该看机身 移动。。。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建议低点开始,有问题马上收油损失不大

网友:
在有固定翼的基础上还是高点好…打错舵也有修正的反应时间!个人观点

网友:
低,1m-50cm,最高不要超过1m

网友:
和人头差不多高,距离可稍远一些
不要太低去练习,很容易错舵,一旦错舵又很容易蹭地炸鸡,没有时间去修正

对头我才练了几次,几乎没怎么练,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