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1-09-09):
如图,新进固朗450,练了两天模拟,决定感受下真机,结果悲剧产生了,桨打地上了,迅速关油门~~~~~比较不解的是怎么就向下弯了呢?

网友:
  因為橫軸彎了,原本是向上 V 形的,

但橫軸會轉動,槳又有重量,就變成向下彎了!

固朗450  為甚麼是飛越的主旋頭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紧贴华师! 以免心里不平衡!

网友:
横轴也是会转动的,当你浆打到地面的时候,轴向上弯曲,但浆停下来的时候,轴已经发生转动的。。。
不知道我解释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紧贴华师! 以免心里不平衡!

  快貼平衡測試視頻啦,別躲懶

网友:
横轴弯了,换一根新的横轴

网友:
跟我的经历一样,一买回来加油就炸了,现在炸了三次才会飞悬停。路还长着呢

网友C:
 拆下来校正了继续用。。我就这么整

网友:
有人带吗?没人带学会的成本会很高,少说也有10倍的费用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校正了继续用。。我就这么整

  我當初炸機等配件時,也是拆它下來,用鐵鎚打打打,
將橫軸放平直的木板上360度滾動,就打到變直了!即時解決問題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當初炸機等配件時,也是拆它下來,用鐵鎚打打打,
將橫軸放平直的木板上360度滾動,就打到變直了!即時解決問題

都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研究下了,弄明白了,这JJ是二手的,改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横轴没配件,当初买的时候问卖家需要预备哪些易损件,他说不用,结果我自己就买了几副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當初炸機等配件時,也是拆它下來,用鐵鎚打打打,
將橫軸放平直的木板上360度滾動,就打到變直了!即時解決問題

网友:
楼主不会是被卖家忽悠了吧,不是固朗的吗,怎么看到的事飞越的头。飞越的3轴都很软(很肯定的说绝没有热处理 ),微炸都会变形,就别说小炸,大炸了

楼主:
我也想拆下横轴矫正下,结果发现我没那工具,泪奔~~~~

网友:
校正后的也只能拿来飞下悬停,不能高速,震动大得死人,二手东西暗伤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