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KDS700,电机用700MX还是蝎子4035

楼主(2011-09-09):
从功率上看700MX比4035强,但我还是想听听群众的意见,手头上有个好盈70A HV电调,搭配用来温柔3D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看过700E的说明书,700MX的3D最大电流是68A,好盈电调持续70A,最大105A(不小于十秒)特此一问

网友:
不管是700MX还是4035,先把好盈70HV换掉吧。肯定不够功率

楼主:
70A正倒航线,悬停那些都不够 ,LS的4525太烧电了,9600W,暴力起来都会解体了

网友A:
飞悬停应该可以,3D不行。不过烧的可能性很大,别冒这个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悬停应该可以,3D不行。不过烧的可能性很大,别冒这个险啊
谢谢提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A正倒航线,悬停那些都不够 ,LS的4525太烧电了,9600W,暴力起来都会解体了

谁说的,9600W不是全部都输出来了,这是输入功率,这个功率下能有70%的效率了不得了
4525的线不一样,单线电机,效率好一些,未必就费电,你不可能一直最大功率飞吧。持续功率跟4035一样,但是效率好,还省电呢
700mx肯定比4035凉快,但是700mx也轴承出过问题,不知道YT有没有悄悄改进一下呢
你问问周围飞700的人的mx怎么样,如果都正常,可以考虑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9600W不是全部都输出来了,这是输入功率,这个功率下能有70%的效率了不得了
4525的线不一样,单线电机,效率好一些,未必就费电,你不可能一直最大功率飞吧。持续功率跟4035一样,但是效率好,还省电呢
...
我果断滴入手了一颗700MX-470KV的,温度不算高,但的确很省电,温度比起我450上的那个虫子2010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悬停应该可以,3D不行。不过烧的可能性很大,别冒这个险啊
经测试,70A做航线,悬停,彩虹都没问题,温度很低,钟摆不敢试,真怕死翘翘了

网友C:
70A也够了吗?看来火凤凰120A最大只能耐6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A也够了吗?看来火凤凰120A最大只能耐60A吧

持续70A,最大105A,凤凰是设置的问题吧,不是耐流的问题,我从不打算入凤凰,除非3折价钱,不然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首先1K多没了,造成炸鸡的损失还要另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70A做航线,悬停,彩虹都没问题,温度很低,钟摆不敢试,真怕死翘翘了

看到过一个700E,同步数据记录影片
700mx,转速不知道,大概在2000-2200,持续副翼钟摆大约需要3500W 的功率

网友A:
请问下70A做侧摆后,电调温度如何,暴力否?

网友:
不知道LZ技术如何,如果悬停的话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70A做侧摆后,电调温度如何,暴力否?
钟摆会但不敢做,怕烧,只是做过彩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温度比700MX还低,身边两个朋友摸完都这么说,我是没有带头罩飞的,想让散热好一点

楼主:
我曾记得一位模有说过他曾经用凤凰120A+4035飞700E,看凤凰的电流记录,最高峰才八十多安,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盈70A是可以继续操的

网友A:
做彩虹,基本没温度?

楼主:
原帖由
k_flip
于 2011-9-25 23:47 发表
做彩虹,基本没温度?
比常温高但比700MX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