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奖

楼主(2011-09-09):
晚上刚装了一套ACE ONE.控制器可以捕获到
遥控器
的PWM信号,但是
舵机
端缺没有输出。不解不解

网友A:
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有没有设置飞行模式开关?fail-safe下舵机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接收机和控制器的连线中有一根有问题。看来德国的延长线也要好好检查。

网友A:
 那非常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