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D28CC发动机高速要达到多少转,拉力有多少?

楼主(2011-09-09):
MLD28CC
发动机
高速要达到多少转,拉力有多少?我的只有7800转,拉力只有4。2KG

网友A:
就这么多转了

网友B:
发动机转速和用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螺距小的转速就会高些,螺距大点就会低些!飞行时不一定都是需要静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