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3固件升级不了

楼主(2011-09-09):
软件更新后  要升级固件 如图 按步骤 到第三步骤把Link插上后 秒数还是在跳,跳到最后就变成第四幅图那个样子了。。。什么原因??

网友:
需要先点升级再插线

楼主:
 终于可以了 原来要把电调和接收机线从飞控上拔掉才能升级  感谢QQ群上的各位大大

网友:
[教学视频]XAircraft FC1212-S 飞控的固件升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7395

网友:
开始我的也不行,我又试试姿态传感器可以升级,完了再试飞控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不能升级未必是件坏事

网友:
得把电调的线拔掉,要不电压不够

网友:
只要把接收的线拔掉就好了

网友:
不要从电脑的前置USB端口连接USB LINK
要从机箱背后主板的USB端口来接USB LINK

网友:
我也是这样,我试了七次,电脑也重启了N次,不过我的升级成功了。
把所有的线都拔了,换后置USB也不用。最后发现LINK线连接接触不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