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用手转会卡住

楼主(2011-09-09):
发动机
用手转会卡住是怎么回事?OS50

网友A:
不卡活塞岂不是漏气了

楼主:
i不是那种卡,气密好我知道,那是你转上去会自动弹下来,但是这个是转上去某一点就卡住了,转不过去,想转回来得用力转风扇

网友B:
你的能转动一整圈吗?会不会拉缸了?

楼主:
一圈能转,第二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用手把轴向外拉着转,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D:
是否生锈?

网友E:
楼主没说清楚,很多原因!

网友F:
问题比较严重 最好不要去转动了,拆开看下 是否 活塞环已经爆开了.你这样使劲的去弄会把连杆拍断.

网友G:
9楼说的很对,一般我的发动机卡住:一是火花塞断丝,二是后轴承挂掉,轴承座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