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载航摄仪硬盘有高原反应

楼主(2011-09-10):
(无正文)

楼主:
高度在8000英尺以上的时候硬盘指示灯自动熄灭了数据记录不了 下降到8000以下时自动回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在高原地区的电脑使用的硬盘有什么特殊型号??

网友:
这个是真飞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在8000英尺以上的时候硬盘指示灯自动熄灭了数据记录不了 下降到8000以下时自动回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在高原地区的电脑使用的硬盘有什么特殊型号??

现在一般使用的硬盘都是温氏结构的硬盘,磁头是靠盘片高速旋转产生的气流拖起来,悬浮在盘片上工作的。
因此外界的气压变化多少会对硬盘工作产生影响的,所以在盘体上你可以找到一个贴着胶带的气压平衡孔,这个孔是不透气的,只是利用胶带的弹性来平衡硬盘内外的气压的。
你用的可能是笔记本2.5寸的硬盘,此类硬盘是无法在高海拔条件下工作的,建议还是更换为同样接口的固态硬盘吧!

网上找的图片,中间那个香蕉形的孔就是气压平衡孔(刚发现啊,笔记本的孔开的那么大!以前只拆过台式机的。)一般位

楼主:
拆开看过 是台式机用的普通硬盘  但是容量是1t组建阵列的  ssd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盘

网友:
台式机的硬盘对气压更敏感一些,同样也是有通气孔的

想在高空用还是搞固态硬盘吧,那玩意不怕气压的变化,就是想上T的话成本不低

网友:
打开客舱自动增压就OK了,有吗?

楼主:
舱门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