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Z轴加配了个弹簧~~~~~~~~~~~~~~~~~

楼主(2011-09-10):
主轴电机有点沉,做浮雕时Z轴上上下下的感觉Z轴丝杆很辛苦,给它加了根弹簧。

网友:
不会是电炉丝吧?

网友:
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
不都是用气弹簧吗 这种弹簧不会拉伸越长 弹力越大的问题吗

网友:
 勾子不是很合理,向外应该做个限制,比如 “ 工 ”字形

网友:
弹簧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kk看看

我觉得气动弹簧直接这样连接不合理,应该通过一个装置或传动机构再作用到Z 轴上,但这个装置如何设计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B:
像电梯那样加配重最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电梯那样加配重最合理。

你说得没错,电梯这样配重比较好理解,也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的这个没必要做到绝对平衡,只要丝杆能轻负荷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k看看

哈哈,这是我的照片,看来老刘收藏了不是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没错,电梯这样配重比较好理解,也合理。

为什么呢 我还是觉得气弹簧合理些
因为 配重有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惯性
z轴的速度很快时 z轴向上 配重铁向下  z轴突然再向下时
配重铁还有一个向下的惯性 反而加大的 电机的负荷 除非z轴速度很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往上省力了,但往下就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