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致死。。wkm通电后为何电调一直报警呢?[已解决]

楼主(2011-09-10):
上电后四个电机发出持续的短促报警音,看电调说明是油门摇杆未在底部的报警。。。。好盈FLYFUN 30A(晕死,淘宝卖家写的是pentium30A,写帖子的时候拿机器看发现写着FLYFUN 30A。。。),安装前每个电调分别做了油门行程校准,分别设置了低压保护阀值为低,高进角、低进角都试过,电调单独接在接收机上时正常,电机启动也正常,接上WKM主控就是不行。。。。

控JR9X2 72M SPCM, 接收是RS77S,飞机模式是固定翼,所有通道行程都是100%,已关闭所有曲线、联动。。。飞控固件分别试过1.2,2.0,目前是2.0,调参软件里正确校准过遥控器,滑块显示和摇杆动作一致,失控保护、手动、姿态、GPS控制也都正常,关控测试失控保护也正常,报警时切换手动、姿态、GPS,LED灯状态会改变,手动时红灯三连闪,其他是红灯三连闪+黄灯两闪或紫灯两闪。。。说明遥控-接收-主控之间是正常的。。直接把电调接在接收上也正常,电调自检正常,电机启动正常,说明电调-电机之间也是正常。。。。问题出在主控和电调之间,报警音说明通电后主控给电调的油门信号不是在最低(接收机接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时的最低值)。。。。这个在哪里可以调整?飞控输出可以校准吗?

接线检查过N遍,保证没错,油门反向正向颠来倒去都试过了,没用。。。。郁闷死了,连续两天折腾到半夜3点多无果,Q群里问了也没个结果。。。DJI诸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WKM连到电脑上,做通道校准,注意正反向

网友:
估计油门反了。

网友:
“控JR9X2 72M SPCM, 接收是RS77S,飞机模式是固定翼”
要设置成 直机的H1模式

网友:
连接到电脑上,看下那个是四轴还是六轴的设置,你设置成什么了,我上次是4轴换6轴,忘记调整到6轴模式,结果就有2个电调玩命的叫。。。。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有?在群消息记录中没有看到您的问题留言。
您的固件版本怎么是1.2 2.0 ?应该是软件1.4. 2.0版本。
关于您的调整问题,请移步到大疆创新技术群中留言。我将在那里为您解答

楼主:
问题解决,在DJI客服的耐心指导下排除了问题,赞一个

问题出现在JR控的行程上,正确的情况下油门行程在monitor中不应该左右倒头,应该是在粗线位置,而我的JR控油门行程在monitor中是左右到头的,并且调整油门的TRVL ADJ. monitor中滑块的移动范围没有变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哪个设置不对。。。最后在DJI客服的提示下,用重新创建model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模型,一切就都正常了。。。

遇到这个诡异的问题出在我一个不好的习惯上,我总是习惯在控上用复制的方式来增加新的模型,不知道哪次设置乱了,一直复制了下来,怎么也改不会鸟。。。。这回知道了,要新建

感谢DJI客服,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
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