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1.33还会导致机机突然的失控(自己找原因见31楼)

楼主(2011-09-10):
昨晚满心欢喜的把六轴升为1.33并初步调好参数。今早先在家里试了下还比较正常,于是带六轴到室上测试。为了把稳,我还带了笔记本用于调参和查看GPS搜星状态。
通电,一分钟左右找到了八颗星,于是开飞。先是在小范围试,似乎有一小会机机左偏时向右拉不起作用,让机机自己飞了会,两三秒后机机又听使唤了,这时,我并不当回事,在想大概是风的影响加上操作的缘故。
落地后重试,决定试下回航,于是把机机向远处飞,约二十米后打回航,让人意外的是机机仍向前冲去,忙切换回姿态模式然后手动向后打舵,机机仍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去,很快就要到公路边了,无奈只好关断油门让机机自己与大地超亲密接触。想到了之前的贴子有机友升1.33后也有自翻之类的现象,看来1.33 还是不稳定啊,之前用1.31从未出过这些问题。
本来中秋难得有假可以试下新参数,然后再到哪航拍下了,不料机机受了那么重的伤,还得重新备材料,唉……中秋的机机伤不起。

弯了三根管,电机也进了泥,不知有没有暗伤

调参数,可以排除控的问题。

网友:
6轴啊!看着很复杂!

网友:
 1.33会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反馈:
针对反馈的情况,这里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以便排查原因:
1:AHRS在过于强烈的震动下会出现计算角度偏差很大或错误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拉杆拉不起来的现象,有些用户会认为这个时候失控了,但真实原因可能是AHRS的震动过大。
2:如果是偶发性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就建议检查相关连接线,特别是接收机到飞控的。
3:还不知道楼主使用什么遥控器,FC1212-S的丢帧记录对JR设备(原装高频头和接收机)有很好的监控作用,因为JR设备在失控的时候会输出跳变的周期。这样才能监测到失控。如果是Futaba等其他遥控设备,就只能作为参考作用了。判断方法很简单,你只要把接收机连接上飞控,并轻推油门,电机转时(为了安全,请把螺旋桨卸掉)关闭遥控器一会,然后再开启遥控器,再把油门收低。此时连接用户中心软件查看丢帧记录,如果有大量丢帧,就说明这个监控是准确的,如果只有几个甚至没有丢帧,这个监控就不能作为参考了。

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软件问题,在1.33发布前的大量留空测试中会被发现并修正。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简单的固件问题,我们建议您做一次全面的排查,另外风不会影响到短暂性不可控,顶多引起杆量需要大一些,所以第一次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有征兆了。遇到类似问题应该果断停飞,找到问题后在复飞。

网友:
还好已经出了1212飞控,  折腾不起这飞控

准备入DJI,听说 DJI  又要搞活动了, 12月到9k 那是放屁

网友:
等1.34吧

网友:
还是楼主英明啊!!及时收油炸鸡!!!!!
我发现我以前飞丢的情况和楼主差不多!在说大舵量可以顶回来?顶的回来个P!顶回来我的飞机就不得飞丢了!
飞机丢了我都不觉得可惜!!!我可惜了我的GOPRO!!!!!可惜了我的接收机!!!!

网友:
同样的机器升级1.33之前没事?

网友:
看来不好更新呀

等众小白鼠试过后俺再升级~
话说回来,XA的默认AHRS固定方式是不是该换换了?免得新手遇到诡异问题

网友:
貌似一出问题总是ahrs的问题,真是个冤大头

楼主:
机机只做了固件升级,在这之前的一次飞行是到山上试飞,甚至大着胆子试着飞到七八十米高空(航拍)都没事,更未炸机,所以可以完全可以排除震动等因素。而今天的1.33试机在室内试的时候也还正常,在室外试时才出的问题,会不会是另一模友提到的关于GPS方面的问题。
控是天九加飞梦2.4G V3,飞过电直,固定翼,未有过失控记录(用原装72M反而有会失控)。至于操作技术,我一直是在在客厅(4*5米)里试机,包括500级电直,玩过的都知道500级在室内试机有多震撼,所以也可以说基本排除操作因素。
用“3”的方法测试了,确实无法获得丢帧数,而之前的固件是能记录丢帧数的,这让我想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升级的固件对接收机的兼容性不好了?就象之前1.2X时,云台舵机用普通舵机也可以,而我发现升成1.3X后,用普通舵机就变成了倭国跳蛋,非得用数字舵机不可!
提出来探讨,是希望解决问题,希望XA更稳定更好,毕竟近万的飞控不是每个人都买不起的。

网友:
试试换个控和接收机
排除机械因素和震动问题,貌似只有往这方面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机只做了固件升级,在这之前的一次飞行是到山上试飞,甚至大着胆子试着飞到七八十米高空(航拍)都没事,更未炸机,所以可以完全可以排除震动等因素。而今天的1.33试机在室内试的时候也还正常,在室外试时才出的问 ...

我已经与相关研发同事确认过,1.31至1.33 ,遥控信号的处理都没有做调整,即1.31 是什么样子应该1.33 就是什么样。
1.33 的云台输出,支持普通舵机。

请pm您的电话,我们有相关同事与您沟通,了解更多详细情况。

网友A:
今天刚升级1.33,我的配置是无GPS和指南针模块

手拿试飞,发现老偏一边,然后我也顺着他偏,结果发现飞控没有产生反作用力来纠正这种偏斜

以前1.31版本,手稍微倾斜,飞控立刻回产生反作用力来纠正这个倾斜,

我估计起飞的话,肯定翻,于是上论坛看看,还真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升级1.33,我的配置是无GPS和指南针模块

手拿试飞,发现老偏一边,然后我也顺着他偏,结果发现飞控没有产生反作用力来纠正这种偏斜

以前1.31版本,手稍微倾斜,飞控立刻回产生反作用力来纠正这个倾斜,

我估 ...

您说的情况应该是处于“手动模式”(以前叫航线模式),不会自动平衡。
到XAircraft Center 软件里,看看是否处于“姿态”模式,姿态模式才会自动修正平衡的。
另外,升级后建议重新校准一次遥控器。

网友:
我估计是指南针受影响了,或者AHRS出问题了。我在没调试好指南针时也有过一次这个感觉,当时没飞好马上降落拔下来指南针,一切恢复正常。
1.33 起飞的时候稍有难度,但整体要好飞很多,我之前在电脑桌很小的范围飞20秒。现在可以完全无压力的飞完整个电池,当然这个我练习也有关系。

网友:
1.33固件对飞行品质提升很显着、我飞了快1年的XA了、1.33真正可以让我悠闲的从兜里掏出烟点上、再看看灰机还在眼前

网友:
[似乎有一小会机机左偏时向右拉不起作用,让机机自己飞了会,两三秒后机机又听使唤了]

今天测试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以前老650没问题的。。。。
向右拉好像有时回失灵的感觉,整个机机有点像不完全受控的感觉。
而且新用户中心的校准方式,拉杆到尽到都没能填满绿柱。

网友:
我装的650V4今天也悲剧了,一股脑的往前冲,最后收油炸机

网友:
还是乖乖的刷回1.31吧

网友B:
碰到问题的记得检查一下那个molex 6pin接头,俺就碰到了通电后compass上的LED灯时亮时灭,经检查发现那个molex 插座松掉了。。。。这已经是俺第二个插座松掉的部件,第一个是USBlink,那个经常抽插,脱焊了可以理解,compass插上后很少动,也出现脱焊的问题,就有些让人怀疑molex的可靠性了。。。。对于出现莫名奇妙问题的,建议检查一下插座,通电后轻轻动一下线,看看led灯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问题的记得检查一下那个molex 6pin接头,俺就碰到了通电后compass上的LED灯时亮时灭,经检查发现那个molex 插座松掉了。。。。这已经是俺第二个插座松掉的部件,第一个是USBlink,那个经常抽插,脱焊了可以理解, ...

可以邮寄回来维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邮寄回来维修一下。

 已经搞定了,只不过手里仅有的2cm透明热缩管大了点,缩完了跟狗啃似的。。。。

网友D:
本人的X650V现象与楼主完全一样,重新检查一遍仍然找不到任何问题,不知该怎么办了,修完了也没法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X650V现象与楼主完全一样,重新检查一遍仍然找不到任何问题,不知该怎么办了,修完了也没法飞了。

您好,baiming。因为看到您在2个帖子里回复。请问您的问题是倒扣,还是失控?

楼主:
原因大概找到了:是因为之前的六通道作为航向锁定功能,升新固件后把该通道设成了自由飞,而因为对新固件特性的不了解,所以锁定和解锁与之前是相反的。所以两次炸机应当是因为机机转了向,但是飞行方向还是锁定的导致的。但仍不解的是每二次炸机时打开回航功能机机没有回来,后来在试机时发现,在开启自由飞功能时,回航偶尔会有不听话的现象。
注明下,我的2.4G接收机天线一直是在壳子外的,排除铜泊对信号的屏闭可能。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E:
我的配件刚到,有时间也赶快测试。我目前只接了CRAEFREE、回航两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配件刚到,有时间也赶快测试。我目前只接了CRAEFREE、回航两个通道。

先在软件里看看是否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