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原配充电器改电压问题

楼主(2011-09-10):
昨天刚到手的遥控,发现原配
充电器
是110V输入的,本想拆开看看能否改为220V输入,但没找到合适的星形螺丝刀。想问问有人拆开看过没有: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变压器通过抽头进行全桥整流?还是一个开关电源加充电电路?如果是前者就没多少改的价值了;如果是后者,是否可以通过更换压敏电阻加滤波电容改为220V输入?

网友A:
没拆过。原配的我是220

网友B:
还改什么,直接便宜卖你一个,就是了 QQ 734871974

网友C:
我的原配就是220V的

网友C:
LZ收个二手的就可以搞定
何必折腾

网友D:
是前者,不用折腾了

楼主:
模型的乐趣就是重在折腾嘛!220转110的变压器我有,不过就是想自己改。不行的话自己以前也做的有MAX712镍氢充电器可以使用。

网友A:
接在充电器上充,自己DIY个接头一样

网友E:
那么重,很明显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F(2012-01-02):
妈**。我今天没有仔细看,一插上去好像就烧坏了,诶!!!!!!!!!!!可以用平衡充充电吗?求教!

网友G:
就是个所谓傻冲。
可以用普通充电器充,直接加个那种插头就好。
问题在于:
1,充电速度不能高了,粗略估计绝对安全的速率在300mA以下,也就是6-8小时充满,这个是在控里面充,完全不散热,电池不能有大的发热。
2,老拆控电既麻烦又对其引线和控有点损伤。或许搞个几厘米长的质量好些的延长线更好。是我的话直接上原厂中等直径线芯的,不知道电池仓里放得下不。
8FG原配电池1700mAh,充一次电连续开机4小时以上,从来不从控里面拿出来,一直都只用傻冲也足够好用了。其保护告警电压6.8V,也适合改2S锂电,但是我喜欢镍氢的安全,宁愿重做电池组也不会改的。
控电本来就不是设计来经常拆的。。。除了4VF那种8AA的之外。

网友H:
建议换个充电器吧,改后问题多,不安全。毕竟控几千的东西,为个几十块的充电器,不值得。

网友I:
都用2S的锂上去了,用原装氢电的还真不多. 锂电的优点在于可以快速充电。 氢电不可能在半小时内充满吧,锂电就可以做到

网友J:
听说用锂电对遥控器电路板有害我用镍氢的

楼主:
已经拆开看过了,也发过贴质疑,就是老式的变压器电源,好像还是半波整流。不过做工绝对比国内的好上几倍。不满的是几千的遥控器,充电电源就不能配个好点的?用个专用镍氢充电算法的芯片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