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找了本书,貌似盘式电机的结构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楼主(2011-09-10):
书上给的结构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图和普通的电机没啥区别啊,无非就是定子直径大一些,扁一些而已。

网友:
坐沙发的说,不是盘式电机!

网友:
楼主难道也想做直驱的机机

网友:
这可以叫盘形电机,但不是盘式电机。。

网友:
不要太专业了!就叫盘式吧

网友:
 一、一般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里外套着装的,盘式电机为了薄,定子在平的基板上,转子是盖在定子上
的,一般定子是线圈,转子是永磁体或粘有永磁体的圆盘。又叫碟式电机。   二、盘式电机又分为盘式电动机和盘式发电机。   1、像软驱里的驱动电机就属于盘式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就是薄,可以在软驱这种平面转动的场合使用。 可以用在一些特定结构的装置上面。   2、盘式发电机,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限于技术上的瓶颈,目前也没有厂商大规模生产。其应用前景很广,比如风力发电方面,如果应用盘式电机则其效率会大大提升,可谓变革性的改变。据国内市场了解,小型风力发电机方面,仅仅是深圳诚远动力应用了具自主知识产权的盘式发电机。   盘式发电机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效率高。

百度上的解释。

网友:
这东西通俗一点习惯叫:大饼无刷

网友:
关于盘式电机的结构问题别的论坛也有争论,图片上的电机不是盘式电机。

网友:
这可以叫盘形电机,但不能叫盘式电机。
请去这个网页查看盘式电机实物。
http://www.powercroco.de/Axialhalba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