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感度问题 请教一下

楼主(2011-09-10):
wkm装在老款650v上 浆平衡已做好 整机震动不大 传感器也安装牢固没有松动
默认参数 起飞以后 能较好定点 但俯仰和副翼方向均有比较明显的点头现象
将感度的100调小 试过95 85 都不能消除点头 调到70 感觉非常肉 难以保持平衡 以至断一边脚架
不解中 请问有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请各位分析可能的错误?
感谢!

网友A:
100是最低
想办法把远程调参设到旋钮上,边飞边调

网友B:
检查一下 电调、电机后看有没有希望。

网友C:
你要加感度,不是减小感度,你跟我的问题一样,每次加10,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