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到手了,我却很困惑!

楼主(2011-09-10):
今天终于拿到机器了,但是面对这个东东却有点不敢下手。所以想先弄个模拟器先玩玩。我从网上下 载了一个file:///D:/软件安装目录/qq/Users/2282274358/Image/DW2){84ZZRH[L{IXORH_T)L.jpg 这个软件,用的是天地7的控但是里面只有一根这样的线,想请教大家这个天7和这个软件能不能玩起来,如果不能玩的话好要配什么东西,或者说要买一个模拟器,谢谢大家帮忙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48013828/QQ/WinTemp/RichOle/Y(T$6AC2X%PU][DKLCIB~PU.jpg

楼主:
自己先顶,但是图片好像没有上来,再试试。软件是在论坛里面下 载的,名称REFLEX_XTR_CH503.RAR

楼主:
飞机图片再上一下,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还需音频线一条,解密狗一个

楼主:
我看到网上有人讲不需要加密狗也可以玩是不是真的?

网友:
没有解密狗可以玩xtr

网友:
用音频e线

网友:
450 入门,比较胆大

网友:
入门450没什么不好,我玩了1年4通小玩具再上450一样是秒炸,手感根本不同嘛.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LZ的入门体会是正常的,做的选择也是对的。

网友:
450入门只要多潜水,一定注意安全,就行。  这样少走很多弯路,少花很多钱。

网友:
俺当年也是450直接招呼,没事

网友:
有老鸟指导,把机器调好,模拟器一定要练,胆子大点,首飞可能不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