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的右边有个开关,波动后显示频上会出现MIX(最小) ...
天七的右边有个开关,波动后显示频上会出现MIX(最小)。。这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1-09-10):
问下而已···。。。开了就会有,不开就没有MIX显示

网友:
是不是单动的?是的话就是教练开关,不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教练开关是右上角的那个~~~我说的这个开关和摇杆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家里电脑垃圾,配的中文说明光盘显示内容过多,无法打开··

网友C:
是大小动作开关!

网友D:
楼上正确~~大小舵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