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 100圆DIY了个小铣床自动走刀器

楼主(2011-09-10):
之前就有这个想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3209&pid=6717963&page=1&extra=#pid6717963

这次做了个大件 摇得两臂发麻

痛定思痛 决定一定要上自动走刀 (CNC 不是不想 只是改的太烦 真正用到数控机会也不多)

最初考虑减速电机调速器 功率60W左右 加调速器总价400左右

后来试着用400W调速电钻实验了下 2500转 带动(其实是带着飞跑)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返璞归真 考虑最初的电动螺丝刀的想法 但又担心扭力不足

最后找到了个行星减速带扭力保护的电钻 200多瓦 700转 去掉原钻夹头 DIY了个转接头 套了个14MM的套筒头子 于是100圆搞定了自动走刀 (虽然不是专业的但很实用) 用的时候象电动扳手一样套上去 (XY轴都可以用) 不用拔下来 换掉14套筒就是电钻了

楼主:
总结下经验 供大家分享:

1, 关于扭力 选电钻电螺丝刀都可以

选电钻一定要带减速的 一般电钻有2级齿轮减速的但转速还有2500转(400w的那种拿着就太重1.5KG 时间长了也受不了) 同时高转速大功率电钻无法低速进给 启动转速就太高
所以尽量选行星减速的 转速在700-900转就200W可以 (是足够用)
电动扳手我也试过 重量比较轻0.5KG 手不累 扭力也刚刚够 但长时间使用怕吃不消
所以我最终选了个带行星减速的专拧螺丝的小电钻 转速很低才700转 这个电钻还有扭力保护 实际用下来完全够了

2, 转接头紧固结构参考螺纹钻夹头的正反牙锁紧结构 硬打进14mm套筒头的1/2方槽内

3, 手轮上面暂时14MM双螺母紧固 14MM套筒就是套在这双螺母上 使用下来没有问题 之后会改成正反牙结构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原来是这个电钻

楼主:
改好后这这样的

不破坏电钻结构 拆掉套筒就是电钻

网友:
呵呵,不错啊。打表找平时候爽多了。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yOTYzODc2/v.swf

网友:
怎么没人呢?我来给个赞

网友A:
最好还搞一个离合器

网友:
我又受到启发了,看来以后只要有需要自动转来转去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这招搞定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值得改良

网友:
好。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铣床是什么牌子的?多重?

黄山7016的 14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搞一个离合器

这个是扭力电钻 原理同电动螺丝刀 内有8档扭力调节 到扭力自动打滑拖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好思路,最近我帮ZHW3721也搞了一个用电瓶车电机与控制器的走刀器,调速、限位正反转都可以,就是还没有上机试低速时的扭力情况。有空到小陈那里来玩,他的7045在改数控。

网友:
装个限位开关,做做个正反转的,达到往复运动, 风扇摇头电机不错,自带减速,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不错,但加工是腾出一只手好像不太方便呀 光走刀是很好。考虑一下老何的建议成本也不高。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俺现在的窍门是:不做大件儿。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是个好思路

网友E: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F(2011-11-08):
应该弄个架子把钻固定,在接个脚踏开关更方便些。

网友G(2013-01-20):
哈哈,这个想法真是很好,这么说我也马上就有走刀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