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星型连接电机改造成三角型连接,实现接在输出三项220V变频器,改造成功!

楼主(2011-09-10):
380V星型连接电机改造成三角型连接,实现接在输出三项220V变频器的愿望,进行中。。
我收的西湖Z512B台钻,原机器的磨损非常小,只是表面油污和油漆破损严重,历时2个月的重新翻新(雨季干的太慢),打磨,刷防锈漆,打腻子,上漆,购进新的更换配件,终于进入组装阶段了。机械部分组装完成,开始头疼这个380V星型连接的电机如何改造成三角连接,好接到输出3项220V的变频器上使用了。昨天咨询我的亲人zero7020后,决定拆电机,找出另外三根线的接头,在灯下反复透过缝隙查看每根线的走向,今儿终于下刀子,把这三根线的接头一刀准的给找到了。
先上几张图了,便于其他朋友的改造工作参考了。

楼主:
继续

电机只露出三根线头。

楼主:
继续

经过昨晚上的仔细观察,今儿一刀就找到了另外的三根线头。。。

楼主:
继续

后面的要等zero7020的指示再行动了,是不是用焊锡焊出三根引线就可以?电机内部的热量对焊点如何处理好?呵呵,学习中进步了。。。

网友:
p指示啊。
非得写上我的名字,如果不写, 早就有一百个高手站出来告诉你怎么接了。
现在我不说吧,不行,你点名了。
说吧,万一说错了,就丢人大了
所以我只能假装没看到这个帖子了。没想到你还给我发了链接,让我如何是好啊。

那个焊在一起的三个接头分开
把漆包线上的绝缘漆刮掉一点,大约四五厘米长就行,同要引出去的线拧在一起,多拧几圈,然后用焊锡焊上。套上黄腊管。
接头放好,别碰到转子等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棉线适当绑一下子。三根线从接线盒引出去。
热量的问题不用考虑,因为拧在一起的地方长,加上焊锡以后电阻很小,接头不会发热的。
再说焊锡得一百七八十度才融化,这么高的温度电机早就先于接头报废了。

楼主:
啊,这么快,我就写。呵呵

楼主:
一起学习进步了。

楼主:
好的,学会了,谢谢了。呵呵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两想通,分成三组。
按照下面的线路图首尾相连。就ok了。

网友A:
注意同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同名端。

谢谢指点。
忘了说了。
原有的三根线后接的三根线要区分开,这样就好了。

楼主:
好的,等我把找到的三根线引出线,焊接好了,再继续请教了,大家都知无不言了,主席要求的,呵呵

网友:
铜线的还好改,就怕遇到铝线的,不小心线就断,还不好焊接。

楼主:
继续

昨晚上把三根线头和引出线焊接好,今儿去潮龙买回了黄蜡管,PU皮带,插头等,回来把引出线套好黄蜡管,用棉线捆好,不知原来刷的什么胶,就抹上些哥俩好,分好了相,按我的红黑蓝,自己分出接成三角,用表量了一下,原来改前的相电阻是19.6欧,改后的相电阻是12.9欧,一会先给老家儿送月饼了,回来就可以上电实验,应该没问题了,感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呵呵..跟我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真西服楼主的毅力...我由来的ZX7016就放在那里...不知不觉已经尘了一个多月了

电机也需要改三角..正打算拿给修马达的搞.....

楼主:
结束语,下午回来,把电机安装到台钻上,测量没有短路现象后,临时接好电源线,插在变频器的插座上,利用变频器的顺倒开关,让电机顺畅的转动起来了,非常有力量,效果满意。

感谢zero7020和各位朋友们的支持鼓励帮助,我是第一次拆改电机了,完满成功,别的不说了,赶上大节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
这么聪明能干“第一次”就搞定哦

楼主:
呵呵,只要认真,方法正确,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就是变频器有点麻烦,楼主买的pu带多大的多少钱,我买6的要5块一米

楼主:
呵呵,我买的少,也没砍价,也是6mm的,6元一米,就买了2米。

网友:
标题

我有个会修电机哥们真是幸福呀!在这祝所有朋友节日快乐。

网友(2012-02-10):
我最近也要把一个Y连接的改成三角的,有点怕阿

网友(2013-04-19):
电机里面不能用尼龙扎扣的,应该用黄蜡带扎线。。。不然温度高了尼龙扎扣时间长了会发脆断掉的

网友B(2013-07-05):
请问改后的电机功率会不会比原来的小,谢谢,比如0.75KW 380V 改成 角型用220V变频器带动,力量会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改后的电机功率会不会比原来的小,谢谢,比如0.75KW 380V 改成 角型用220V变频器带动,力量会小吗?

输出功率有所减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