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套配置如何

楼主(2011-09-10):
本人穷学生一个,纠结了很久,刚刚配了架450
配置如下:
KDS 450c 空机
好盈40A铂金电调
65MG斜盘
舵机
DS520锁尾舵机
浩马特2840H
电机
浩马特HB790
陀螺仪
(本来是想用GP780的,后来看到HB790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就选择了它)
大家看看这配置行吗?
还有问下大家 3D模式油门可以设成100%的直线吗?

网友A:
看样子不算很穷了。

网友B:
建议直接上PRO 其他飞机都好难看哦 ,

网友C:
没遥控器啊

网友D:
这配置不差了…比我的好N倍了!

网友D:
楼主再入个8Fg或xg8就不错了!

楼主:
我是用天地飞9通的控 几年前买的
飞跃的机子 不考虑
需要升级哪些冰人件 比较好呢?

网友E:
标题
穷学生都用这么好的。有钱的该上涡喷了

网友F:
不错了,空机可以选亚拓的,老版,新版的贵

网友G:
很好的配置,现在的学生真有米。

楼主:
买机子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

网友H:
最好升级冰人一体化推力轴承座,还有冰人尾巴,固郎的尾双推比较不耐磨损,不多久就磨出坑了。我现在用的是杂交的金属单推,效果不错~~~~
还有,3mm外丝横轴是必须的

网友I:
冰人一体化推力轴承座 还有一体化尾驱对转齿  买个中联保护器

网友I:
尾舵机一体化 拉杆

楼主:
固朗 现在是4mm内丝横轴 需要换吗?

网友H:
要换!还有冰人的中联~~~~

网友J:
这样还叫穷?富1.5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