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电调并联供电干扰72MHZ的接收机

楼主(2011-09-10):
最近飞四轴老是莫名其妙炸鸡,怀疑过飞控,怀疑过陀螺,最后怀疑接受,开始用西安孵化的PPM,有抽筋现象,换PCM九通,不拉天线10米红灯闪个不停,甚至在房间里飞的时候失控保护,直冲天花板,再断油自由落体。
最后用一个电调一个
舵机
拉距,正常。
在家没示波器,电调是XXD的,应该是7805并联,应该没什么问题,并且并了1000微发的电容也没有用。
谢天谢地问题终于找到了。

网友A:
没听说有干扰。不过用好盈的电调。

网友B:
线型BEC多个并联使用太不稳定
看看这个贴里更换的UBEC吧,建议使用,我也在用,非常好,供电不稳定,设备怎么可能稳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