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雕刻机能代替车床吗?

楼主(2011-09-10):
请教:四轴雕刻机能代替车床吗?

网友:
某些场合可以

网友:
内圆不行吧

楼主:
就是说加工外面的轮廓是完全可以的是吧?

楼主:
就是说加工外面的轮廓是完全可以的是吧?(不好意思重了,能删掉吗?)

网友A:
内圆也行吧,把主轴转90度就行了

可以看那个著名的德国机加工视频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圆也行吧,把主轴转90度就行了

可以看那个著名的德国机加工视频参考
那就成5轴了吧

网友:
不可以,你可以车个带盘的长轴,在盘上有迷宫环,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上的真能抬杠!!

网友:
大多数场合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兄台详细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真能抬杠!!

这不是抬杠,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能取代的,既不方便,也没效率,就算最普通的车个螺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抬杠,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能取代的,既不方便,也没效率,就算最普通的车个螺纹试试。

数控铣螺纹我干过,用单层螺纹铣刀,基本上大的螺纹都可以铣。我专门写了个程序生成刀路,并且连掏孔都是数控出来的。
不过车床加工出来的表面精度和圆度是铣床不容易达到的。

网友:
完全可以,主要是設計問題,看過一台德國diy,沒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