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401是否是真的,谢谢!

楼主(2011-09-10):
鉴于最近401假货频出,请大家帮忙看下,这颗401的真假,谢谢!

网友:
恭喜你,假货

网友A:
真的那个8000下面是ks,比你的少一个S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的

网友:
真的,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嘛,是真的

网友:
是真的

是真的

网友:
这个可以是真的!

网友:
是真货,电位器是机器焊的。

网友:
非螺母版,应该是真的

网友:
我看也是真的·  焊接都是机器焊接的·   同意楼上观点···  螺母板的·是巨真的 ··  你这个也就是真的而已··

网友:
老版的真货!

网友:
看着是真的吧

楼主:
谢谢哥几个,呵呵!
顺便再请教下,不装机如何测试陀螺仪功能是否正常,谢谢!
:loveliness: 没时间装到飞机上测试功能正常否,谢谢!
我记得是通电接舵机,然后摇晃陀螺仪,舵机有反应就应该正常。是这样的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那个8000下面是ks,比你的少一个S

估计楼主看到你说的这句话时,出现了难得的菊花收缩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看到你说的这句话时,出现了难得的菊花收缩现象

网友C:
一楼说假货的 你脑残吗,还是眼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