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3PK用的高频头和高速数码接收为什么不能用在板控FF7上。

楼主(2011-09-10):
如题所说

网友:
futaba地面系统和空中系统是不通用的。地面系统需要更小的延迟,所以地面系统一次只发4个以内通道的数据量,板控不一样了少说一串数据也6个通道

网友:
看上去都差不多啦,好像构型都一样,没试过装上去,有童鞋试过吗??

网友:
不会吧

我的FUTABA 72M就是通用的,经常在FF9和3PJ上换着用,好几年了,从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配的接收不匹配哦

接收是车用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1-10-18):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用75频的1024上用过是可以,但这个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