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手前后相反的问题、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1-09-10):
我是左手油门和尾舵、右手左右副翼上下前后的操控习惯。
问题出来了、我450是HR3十字盘模式、右手向下推时(对尾时)飞机向我飞来即后退向上推杆时飞机前进。入700后同样的设置可前后却反了、向上推成了倒退,向下推却成了前进,十字盘升降与油门关系吻合,试飞了1次很不习惯。请教大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我用的是FUTABA10c

网友A:
用陀面反向便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行早用了。。。

网友B:
有两个舵机是否插反,交换一下,再反相试试。

网友A:
十字盤能調正負的

网友C:
把十字盘的ELEV混控从正调到负或从负调到正就可以了。CCPM十字盘反了调舵面没用,得调混控的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