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3的问题,怎么还是没有Y6模式啊?

楼主(2011-09-10):
如题,就等1.33发布哪,结果一升级还是没有Y6模式啊?怎么才能获得Y6模式的文件包啊

网友A:
中秋节后,我们会更新一系列DIY 机架的推荐配置参数。
里面就包含了Y6模式。如果现在您想使用Y6也是可以的,可以自定义一个配置文件,在电机配置表中,选择Y6机架即可。

楼主:
中秋节过了,还是没看到Y6的配置文件啊,厂家抓紧啊

楼主:
继续等Y6的模式文件

网友B:
奇怪,为什么不自己在软件里面建立一个呢?
xa的软件可以自己定义2至8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