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和PL8充电对比

楼主(2011-09-10):
看到本区对并充和串充的好坏问题争论不止,正好手上这2台充电器都有,而且这几天放假有点时间,所以来做个对比测试。本帖存展现实验数据,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请大家理性讨论,要骂人,吵架的同志请绕路 。
先说明下配置:
UNA6+明伟12v 10a电源
PL8+台达 27.2v 50a电源

测试电池:E-quarter power 6s1300 25c 飞行次数大于250次, 应该属于老旧电池了。
测试方法:充满后用A6放电至3.85 再1.3a 4.2v充电,看充电时间和充电量。
放电以后电压如图:
开始PL8充电:充电电流1.3a 4.2v

可以看到充电起始状态:电量54% 电压3.85

实时充电电流1.3a

看下每片的内阻,作为参考。

充电完成,用时32分8秒

充入电量 528mah

下面开始放电,然后再用A6 1.3a 4.2v设定开始充电

充电时间:40分钟

充入电量如图所示:

实验到此结束,要是以后有时间的话会做更多的对比试验。

网友:
看到了传说中的电源……

网友:
顶 不错
还有麻烦楼主说下两个充电用的感觉怎么样?  觉得那款的性价比高?

网友A:
干嘛不贴充电的曲线,那个一目了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贴充电的曲线,那个一目了然,呵呵
手上没有电脑线,这个比较尴尬

网友B:
看这个内阻,电池应该比较差了吧,搞个新电池试试
pl8的优势是5000以上的电池吧,特别是5c充电的
lz应该贴一张pl8充电分流的图片出来,感觉这个是pl8的精华

网友:
UNA6+明伟12v 10a电源
PL8+台达 27.2v 50a电源

看了这两行,后面的就不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内阻,电池应该比较差了吧,搞个新电池试试
pl8的优势是5000以上的电池吧,特别是5c充电的
lz应该贴一张pl8充电分流的图片出来,感觉这个是pl8的精华

电池是特意选择这块比较老 比较小的电池,因为这种电池理论上来说用A6充回更加有利,也符合最近帖子讨论的问题。基本都说,并充对老旧烂电池处理应该是比较好的,串充稍差,所以这样对比一下。用新的大容量电池来测试的话相信结果是没什么悬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内阻,电池应该比较差了吧,搞个新电池试试
pl8的优势是5000以上的电池吧,特别是5c充电的
lz应该贴一张pl8充电分流的图片出来,感觉这个是pl8的精华

LZ都说了是飞行次数250+的电池,电池这么老,
内阻升至8~10了也不为过了。新的时候只有1.X

网友:
没什么可比性,奥拓和奥迪比,没啥意义

网友:
为什么那么好的充电器屏幕却那么小啊

网友:
应该没有谁说A6比PL8好吧?
2000多和400多有可比性吗?
个例说明不了问题的。
即使是这个个例,也有很多漏洞。
容量相差那么大,只能说明PL8效率太差,多出来的电量明显是平衡的时候放电放掉了。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PL8能神奇到多冲进5分之1的电量吧?
时间相差8分钟,有两种可能:
一是两种充电器充电电流与标称电流有误差,PL8实际电流偏大,或者A6实际电流偏小,或者兼而有之;
二是PL8的平衡速度更快(都确实平衡好了的话)。
由于平衡期间要损失部分电量,串充要想比并充平衡快,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大电流,锂电充电后期一般是恒压阶段,要想电流大,肯定得相应的提高恒压电压,这对于电池来说,肯定是有害无益;当然也不排除PL8有些独门秘笈做到既提高电流有不伤害电池,毕竟5倍的价格啊。
总之,最快的汽车能比最慢的飞机快,但是不会比最快的飞机快的。

网友:
说效率,pl8远比a6高的多,同步整流的效率能达到90%以上,看看a6满功率输出的时候要用多大的电源?效率可想而知了!
看电池电量,看冲进去的没用,每种充电器的计算方法不同,有误差,充电时产生的热损耗也会产生误差,…… 要看电量,还是要看放出去的电量多少才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头再做个放电测试 不知各位有什么放电设备推荐呢?用pl8放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都说了是飞行次数250+的电池,电池这么老,
内阻升至8~10了也不为过了。新的时候只有1.X

注意看容量。1300mAh的小电池,内阻要1.X mΩ,电池需是150C以上的。

网友E:
另,俺来说几个事。

▲) 充电的CV阶段何时截止,首当其冲2个要素:1、电池内阻;2、截止条件设定,一般以电流下降到设定电流的 I/20 时停止。具体设定A6不详;而PL8可任意设定,不同设定,耗时差异巨大。

▲) 同样放电到 3.85V,并不意味着电池内部存续的电量相同。因为:
  1、3.85V附近是LiPo电池放电曲线最平缓的部分。
  2、温度差异。

所以,我建议
1) 在温度受监控的条件下,放电到3.0V,更具可比性。这并不会伤害电池。你若实在舍不得,3.3V也凑合。
2) 弄清楚A6的截止条件(实测为佳)。再设定PL8至同样的截止条件,并实测确认,然后再开始试验。

网友:
有啥好比的,人家觉得A6好就好呗
就像宝马和QQ都是四个轮子,都可以代步一样,从功能上有啥可比的呢
管他串充并充,好不好用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就算是pl8效率不高,就算是大电流伤害电池,我仍然愿意享受5分钟搞定一块电池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俺来说几个事。

▲) 充电的CV阶段何时截止,首当其冲2个要素:1、电池内阻;2、截止条件设定,一般以电流下降到设定电流的 I/20 时停止。具体设定A6不详;而PL8可任意设定,不同设定,耗时差异巨大。

▲) ...

非常感谢himalaya大大的回复,手上的设备条件可能不足以满足大大提出的建议实验条件,所以嘛,大家看看就好。另外也希望有高手可以发布更好的测试。

网友(2011-11-05):
楼主问你几个问题。5200mah合适的长时间保存电量是多少?在PL8里如何设置到合适的放电量?我以前从没用过放电这个功能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2012-03-13):
大哥,串充要求高电压,并充要求高电流,A6用的10A电源小了点吧。下次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F:
我以前充过 朋友快不行了的花牌 6S 4000的电池, 同样开7A充 ,0720比 A6要慢,呵呵
原因呢, A6基本7A充到4。2,然后开始平衡,还可以
0720开到 7A ,那几节电池,有一两片很快就到4。2,其它的不定期在3。9几
然后开始平衡,光平衡就1个小时,

网友:
我用的是老A6,效率在60%多,就这事情我还问过A6的厂家,他们竟然以我计算方法不对来推脱,我搞了20年的电子了,竟然说我计算方法错误,彻底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充过 朋友快不行了的花牌 6S 4000的电池, 同样开7A充 ,0720比 A6要慢,呵呵
原因呢, A6基本7A充到4。2,然后开始平衡,还可以
0720开到 7A ,那几节电池,有一两片很快就到4。2,其它的不定期在3。9几
然 ...

奔驰smart和奥迪A8L相比,谁倒车入位更简单。这就是我对这个比法的理解。

这么比如果能说明问题。那请问单片电压相同的6s 4000mah电池,比如3.8v开始,A6和PL8或者HY 0720哪个可以先完成充电呢?
其次,A6达到5A单路(实际来讲,考虑到A6的功率,6个单路5a是不可能达到的)充电式,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操作重复20次,作为用户来讲,你是否会担心有哪个充电器会更容易烧起来?

而且你的前提就有问题,为何这6s电池单体差异这么大?我瞎猜推断一下:电池质量不好才会单体差异大。那我们可以再极端一点,假设一个6S电池,其中一个单体质量极差,也就是其他都到4.2v了,有一个还在4.0v。那这时候A6的优势太大了,A6单路做到5A很简单,但串充充电器平衡电流有的只有可怜的100ma。按照这个情形,A6的充电机制绝对是王者。那我想问问这时候的A6用户,这时候,这块电池,你还敢用吗?

A6的理念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它就是有适用范围,小容量2-3s的电池很适合但PL8或者HY 0720的定位是主要针对大电池的。而且,好充配好电。HY默认使用并不广泛通用的JST平衡接口从一定意义来讲,也是厂家的策略和对客户的引导:“用我们的电池搭配我们的充电器才真正能发挥出价值”。我承认,这个策略对我成功了。对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成功了,因为HY电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比起之前我用过的电池都要省心。而且并不是很贵。

其实别说A6,帝能G2其实比A6更好,因为它更便宜而且定位清晰,就是给小电池用的。我认为,A6的卖家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非要大家认为A6是“适合工地适合家”的,其实是不可能的。万能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精都不能。市场定位啊……唉。

您认为呢?

网友:
结论在哪里?

网友:
结论是:堵车严重的时候,自行车跑得比法拉利还快,这很正常

网友:
标题

结论就是自己觉得好用就好。

网友G:
选择充电器之前学习过,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觉得是三通电直与六通3D机机在PK,呵呵。但是对于新人来说,还是有用的,买对的,不买贵的……但是,模界大多数时候贵的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选择充电器之前学习过,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觉得是三通电直与六通3D机机在PK,呵呵。但是对于新人来说,还是有用的,买对的,不买贵的……但是,模界大多数时候贵的就是对的

呵呵,设备党居多,但说不定功能一直没用上

网友:
自己觉得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