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个问题!大家给解答一下!看是否正常?

楼主(2011-09-10):
提示:

网友A:
没用过那么好的控,帮顶

网友B:
电位器漂移,进系统菜单校准下摇杆就行了。

网友B:
标题
这是模具制造的细节误差,不影响使用,估计和你同期购买的T8都有这现象很正常,再说你飞的时候也不会看刻度线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