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微暴力视频。

楼主(2011-09-10):
今天是阴天,本来预报有雨,结果没准。
平时一个人飞,无人拍照,今天有人陪着飞了,用相机照的,阴天曝光不好,飞机正反面在视频中看不出来,吊机等动作在视频中根本就察觉不出来,飞的远一点就就看不清了,有点遗憾,飞的不算暴力,算微暴力吧。
第一个视频起飞后就是一个垂直吊机,最后的降落其实是倒飞太低垂尾擦地救不起来了,算失误,但是视频中甚至看不出来是在倒飞。
总体而言,今天的动作很不满意。

第二个视频降落有点丢人,算是很臭的,最后可以看到刚才倒飞触地伤及的座舱盖。

楼主:
很不满意的视频。

今天光线不好,拍摄角度有限,动作看不清。视频中的吊机看起来就像正在垂直爬升一样。
以后再补充好一点质量的视频吧。

网友:
LZ什么电机   什么浆  多少的 电池??

楼主:
配置

原先用郎宇2216,KV1250+8060或者9050桨。比这个快,尤其在垂直动作方面优势巨大。配好盈30A电调,花牌3S2200电池,飞行时间8分钟。
后来2216电机拆到别的飞机上用,就又把这架F3A改回标准配置:郎宇2212,KV1400+8060桨,后来桨尖逐渐被地面扫掉,估计应该成了7060桨了 ,电池还是2200,飞行时间12分钟。
这飞机最大的毛病就是剧烈拉杆会进入螺旋下坠状态,前后两架都是这情况,后一架专门把平尾改成Y杆推动,仍然不见效,估计存在气动变形。或者就是主翼容易产生气流分离造成失速。低空大动作姿态偏差时危害极大,不拉杆会触地,拉杆猛了 转圈触地。

网友:
我也一直是2212狼宇 KV1400   3S 2200  20C电池,8060的浆。 怎么飞都没你这个微暴力  郁闷的很啊。。。

楼主:
楼上的,我的飞机670-690克的起飞重量(电池重量有差异),基本没有做减重措施。金属电机安装架,改装前起落架。比标准版650克的起飞重量重了些。
这种飞机的阻力小,拉速度很轻松,连降落速度都不好减下来。飞惯了别的飞机再飞这架飞机在降落时马上还有点不适应。
你所说的速度不行,建议检查或更换电调,我的一个伙计飞吉比,一开始垂直还能上的去,后来越飞越没劲,先换电机证明无用,后把杂牌电调换成好盈的,立刻嗷嗷叫着冲上去。

网友A:
感觉飞的途中  肉肉的  。感觉很沉重  沉稳的。电机换过,换个电调试试看(一直是好赢30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呀,到现在我的也是因为这样强烈炸了几次,现在还丢那没修,电机轴也弯了

网友C:
xxd2212 KV1400 8060桨正好。这种飞机我现在不敢倒飞了。两次都把翅膀飞掉了炸机。其它性能经改造后感觉到还好。

网友:
不管怎么飞,一般都不会炸。让我纳闷的就是 动力很肉,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飞的途中  肉肉的  。感觉很沉重  沉稳的。电机换过,换个电调试试看(一直是好赢30A)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了吗?换换进角试试看,再不行就换2216电机,正好配平重心啊,2212略轻,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有时候塞1500电池进去也飞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2212 KV1400 8060桨正好。这种飞机我现在不敢倒飞了。两次都把翅膀飞掉了炸机。其它性能经改造后感觉到还好。

如果安装质量没问题的话,怎么飞都不怕滴。
要是怕的话,把机翼和机身用胶水粘死,反正不爱坏。

网友: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了吗?换换进角试试看。。。。。。。。。。。。我是新手,请教下  怎么弄

楼主:
行程好设置,把控开机,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接收机电调上电池,听到哔哔两声后,把油门拉到最低点,然后就行了。
进角设置,需要上好盈网站下 载使用说明。不好说清楚。
我先传一个,没试过看行不行。

文件名: 空模Pentium系列,V3普通电压版本.pdf
描述: 空模Pentium系列,V3普通电压版本.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d4ad2fa-dbc8-11e0-9c8a-0015c55db73d/

楼主:
呵呵,貌似论坛的上传大文件功能不错。

楼主:
一点小经历

看图片吧,有具体描述。

F3A小暴力视频

漂亮吧?

漂亮吧?

走到哪里都带上,山区里照样飞。

走到哪里都带上,山区里照样飞。

炸成这样也能修复。

炸成这样也能修复。

尾轮要改成这样才好用

尾轮要改成这样才好用

楼主:
来点起落架特写

原装的起落架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不适合粗暴降落。最终吧塑料片搞坏以后,就做了现在的起落架按上去。

爱特拉260

爱特拉260

爱特拉260

爱特拉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