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很难启动,启动后拔下点火器就熄火,请师傅指教

楼主(2011-09-10):
我的三叶52发动机,用的是素油,几个月前已经调好,放在那里没飞,今天拿出来想飞一下,但发动机很难启动,启动后运行不管运行多久,只要一拔下点火器就会熄火,不知是我的油有问题,还是发动机没调试好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个字,重调

网友:
明明是2个字

网友:
拔下点火器就会熄火.火花头烧了.换新的

网友A:
油料不够热!可能是油料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最好更换油料,如果不愿意换油料则建议换热点的火头或加大压缩比试一下。

网友:
既然以前能调好,现在继续调一次就得了。 但愿不是轴承放生锈了。

网友:
换火头药到病除

网友:
轴承生锈、火头坏;我用三叶52很好着火,就是轴承易生锈,换新轴承后风门开1~2mm就很好着火了。

网友:
换火头,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但愿不要是轴承生锈,我没有事后油,上次发动机发动烧了一箱油后也没洗发动机,放在那里两、三个月了,昨天发动时就是很难发着车,有两次发着了,运行了半分钟后一把下点火器就熄火,发动机运行一下子就很热,排气管滴出的油是有些铁锈色,自配的素油放久了不知会分层或变质不,感觉排气管里拍出的烟几乎没有油滴呀。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三叶52 发动机的轴承哪里有卖,可以到一般的五金店里买吗,具体尺寸是多少呀?

网友:
素油中的篦麻油干涸了,大轴承粘住了,拧下后盖看一下就明确了,可放在甲醇里泡一下,清洗转动灵活。请问各位朋友,三叶52 发动机的轴承哪里有卖,可以到一般的五金店里买吗,具体尺寸是多少呀?
TAO--BAO网有卖,我买了很多!前轴承是英制的,大轴承15*28*7;前轴承R6ZZ,9.525*22.25*7.144.毫米.(内径*外径*厚).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料不够热!可能是油料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最好更换油料,如果不愿意换油料则建议换热点的火头或加大压缩比试一下。

按理说…素油是最热的油…

网友(2011-11-10):
换火头,用30%的油!

网友:
三葉52我也有一個!也用素油,也是放了五個月之久,當我重新發動的時候一切OK

网友(2013-08-22):
轴承生锈、火头好像穿了衣服,(铁锈油)拔下点火器就会熄火,换火头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料不够热!可能是油料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最好更换油料,如果不愿意换油料则建议换热点的火头或加大压缩比 ...

如何加大压缩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