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入模了 谁能告诉我电调线个电机怎么接 三跟线分别是 ...
正式入模了 谁能告诉我电调线个电机怎么接 三跟线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1-09-10):
舵机
好像没有防插反设计是不是可以随便插 还有B6的用法 还有郎宇2216
电机
做后推会不会效律降低!KV880马刀桨1060 9060 3S 25C

网友A:
建议多潜水,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舵机不能随便插,3根线分别是信号、正负极。插反了虽然不会坏,但是肯定不会工作。
B6没用过。
后推效率不会低。

网友B:
继续潜水去吧,看你这配置,估计这飞机也不长寿

楼主:
潜水潜的手痒痒 想上真机试试

网友C: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白色信号,接收机上应该有标示正负,别插错~~

网友C:
后推大多是高KV值,小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