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的球头拉杆太紧了会怎样?

楼主(2011-09-10):
RT
会不会造成动作僵硬或者一节一节的?

楼主:
木有球头刀……

网友A:
自己用报废球头做个球头刀出来吧

网友:
紧了舒服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报废球头做个球头刀出来吧

这个怎么做,请赐教

网友:
1.會動作僵硬、控制不準確。2.嚴重的時候影響舵機壽命。
簡易球頭鉸刀很容易做,儘可能用新的球頭,將球頭鎖在一根圓柱(或是機身固定支柱)上,用0.8mm~1.2mm薄沙輪片沿著軸向切出溝漕,清除毛刺、完工。使用時將鉸刀塞進連趕頭中、輕輕旋轉切割,轉幾圈就需要實配一下,避免太鬆造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