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3 MONO1 是什么原因会断轴,请前辈指点,好改进!(已经上传照片)

楼主(2011-09-10):
今天,在以往练习的水域练习 船是剑3 跑着跑着 突然停止,开始以为是螺旋桨打到东西掉了,可打捞上来后发现是一体化轴系断了。螺旋桨到万幸还在 状态完好,想不通是什么原因导致轴断裂的!!请前辈们指点迷津!!谢谢!!

船刚捞上来时的样子,螺旋桨没掉,万幸!

船刚捞上来时的样子,螺旋桨没掉,万幸!

螺旋桨连接的一段轴

螺旋桨连接的一段轴

轴断裂处

轴断裂处

轴整体看 断裂在变径的地方

轴整体看 断裂在变径的地方

楼主:
沙发自己坐,今天相机不在身边,明天将照片上传,请前辈们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好多原因导致的。皆因不在现场,好难判断系乜原因导致。唔知你所用的一体轴系什么材料加工而成。如果系45号钢制造的,有可能系因为屈强比过大,导致的。呢D 都系我凭空想象的。。只能供你参考。

网友A:
金属疲劳么,剑3船型很好,速度快等于负载大

网友:
是什么轴系啊?

网友:
硬轴断了就是没装好,软轴要是断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机械东西玩到暴力了没有永远不坏的这个道理。 清理下油污,两滴螺丝胶搞定。 现在条件那个真的是个好啊,以前搞锡焊软轴,每个月不焊几条的才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振的

还是前辈有经验啊!

如果这里是摩擦产生的那这轴系是严重的同心度有问题

如果这里是摩擦产生的那这轴系是严重的同心度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我家最新生产的,一体化轴系,是由1整条4MM65号锰钢顶针在磨床上一次加工而成的,加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高的同心度和硬度,因为材料太硬了,需要退火才能攻牙,因为是刚生
产不久的,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加工退火的时候,没有控制好,退得不均匀,当受力到达一定值的时候就会断掉(LZ的船不是第一次跑),当然这样断法,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不排除是其他问
题,也可能是浆打到东西或者轴承没保养突然间卡死,电机活生生的把轴扭断了~~~~~~不管怎么样,为了保证售后的服务,我都已同意为LZ更换一条新的轴系了~~~~~

大家不用多心了~~~

网友C:
首先,轴承系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以后要注意啦。。
我估计不是退火控制的问题,而系材料自身问题。。呢个问题在我工作上经常会碰到。。
因为4mm轴自身体积和受热面积不大,退火不均匀,控制不好呢个应该可以忽略。
顶针的化学成分,质量是否符合规范? (当然,冇必要去探讨呢个问题,但系关键所在)
或者你选择45号钢等其他材料。因为65号锰钢不适合船轴使用,正如garyliang 说的,共振呢个问题,船轴不能太硬。。因为,我曾经试过65号锰钢做船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轴承系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以后要注意啦。。
我估计不是退火控制的问题,而系材料自身问题。。呢个问题在我工作上经常会碰到。。
因为4mm轴自身体积和受热面积不大,退火不均匀,控制不好呢个应该可 ...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跑过也不下几十条这样的MONO1轴了,而且还在比赛时用过,在MONO2甚至CAT上也使用过2.5MM的同样做法的轴系都没出现这个问题,使用的频率和负载不能不

说少了吧,如果说退火刚好退到了两个端面的接触处,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你说的共振是有的,但我的船在出货前都会调整到最佳的同心率,全速空转时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震动的~~~

网友:
退火之后的断面,唔会好似lz个断面甘样的。。
所以,我开头的第一句话系:轴承导致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由于顶针自身化学成分导致的。碳含量超标就会系呢个结果,因为,电机的扭矩系不足以扭断65号钢的。

不过,你之前用左几十支都冇问题,就得一支出问题,只能说明,lz运气问题啦。。哈哈。。

网友:
对材料不是太懂,但是我知道船的轴系钢性不能太大也就是不能太硬,太硬了反倒容易脆。船的轴系要有一定的韧性:loveliness:

网友:
我一直很想知道mono1轴为什么都是2MM 而不做大些? 如3MM

网友:
标题

我对材料也不太懂,我只会在新产品推出之前做好充分的测试,尽可能不会让用户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太脆或者太硬我不敢说,但经过比赛的检验的轴系应该不会差到哪吧,以一条轴来否定整个产品是否太武断了

网友C:
断轴事件,只係个别事件。。老虎,请勿误会。
我在这里可能讲得过多专业知识,难免产生误会,在此,我向老虎道歉。。sorry~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轴太粗了同心度不好掌握,很有可能会偏心

楼主:
首先 非常感谢老虎对我们这些新手的帮助和理解!!
这条船是我从老虎那里买的,请老虎亲自操刀安装的!!船跑起来很顺,让我这样一个新手很快就能够上手!!
正如大家所言,断轴是极个别现象!!(我绝对相信老虎的产品)!!
老虎二话没说,直接答应帮我换一根,这就是服务,这就是保证!

本此发帖的目的,实际上想探讨下“操纵对船的各类配件(例如:轴)是否有寿命的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轴太粗了同心度不好掌握,很有可能会偏心

同一轴径贯串到桨不好?

网友:
先换了那颗锈了的轴承,船轴需要经常的保养包括添加润滑剂和更换轴承,润滑性越好摩擦、震动越小则阻力和负载也越小,船速也能得到最大的提升,关于材料我是外行只能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一轴径贯串到桨不好?

同一轴径的话是整根4MM的65号钢磨到一端2.5MM后面4MM吗?不会吧?这个得多少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其实做2MM或3MM的轴加工难度都是一样的,只要是有点不直,还是会晃,但3MM轴的话,共振会更大,对轴承的损害更厉害~~~~~

网友:
在现在无刷的动力下断轴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这还有人把4MM轴扭断。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好……

我也断过一次…… 是因为屁股被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轴事件,只係个别事件。。老虎,请勿误会。
我在这里可能讲得过多专业知识,难免产生误会,在此,我向老虎道歉。。sorry~

只是你个人意见,我不介意的,我书念的少,没办法,但又喜欢搞研究,只能注重实践应用,对理论实在懂得不多,但我觉得理论归理论,实操最重要,能用的就是行,其实断轴只是一件很小
的事,引起的原因也有很多种,真的很难判断是不是轴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不管怎么样,为了保证售后的服务,我都已同意为LZ更换一条新的轴系了”
   ,4S服务。

网友:
=。=我的X15也被悲剧过。。。。后来装的时候轴没对准卡螺丝的槽。。。跑到高速的时候浆的惯性吧整根轴都拖出来了。。。。所以现在迫不得以得重新弄条轴。。。

网友:
LZ 每次檢查可留意一下軸套、軸承是否緊密,軸承是否暢顺多加保養。

网友F:
感觉像是应力集中造成的,建议在2mm和4mm台阶处做成圆角过度,斜锥面过度一样会有夹角,截面有突然放大的现象,一样会产生应力集中现象
对于使用者建议多做保养,勤换轴承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应力集中造成的,建议在2mm和4mm台阶处做成圆角过度,斜锥面过度一样会有夹角,截面有突然放大的现象,一样会产生应力集中现象
对于使用者建议多做保养,勤换轴承

终于有高手啦。。。。。老虎学野啦!

网友:
是的,是要改进,但磨成球面可能不行,或者磨多一个阶梯出来吧,降低一点截面应力的分布~~~~

网友G:
加工成球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加工的地方本身应该就是做模具顶针和冲针的,很多长的细顶针和冲针都是用圆弧过渡的,圆弧过度只不过是工人多修道砂轮的工夫,选用没淬火的材料,抗扭应该会大很多

网友:
看来无刷的潜在能力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加工的地方本身应该就是做模具顶针和冲针的,很多长的细顶针和冲针都是用圆弧过渡的,圆弧过度只不过是工人多修道砂轮的工夫,选用没淬火的材料,抗扭应该会大很多

多谢你的意见了~~~~

网友:
越硬的材料反而越脆,越嫩的料发而不会断,只会弯,就像H13  P20 等料.发而容易蹦角,焊都不好焊。
像楼主这种情况,是有很多种因数造成的。。。。
无刷动力,这么小的小棒棒 会断也是难免的
有句话说的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学到了很多方面的知识!!

同时感谢老虎的金牌服务!!果然有保障!!

看了前辈们的分析,请教能不能用铜焊条来做轴?个人认为 铜的材质比较软,是不是有吸收震动的作用?

网友(2011-10-10):
建议下次用核磁共震检查,才上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疲劳么,剑3船型很好,速度快等于负载大

请教!那么速度慢等于负载小么?
我觉得速度快反而负载小~对于滑行艇~

网友H:
其实退火后回火可以解决这问题~: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