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模式 垂直起降固定翼,用KK飞控制作 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1-09-10):
在图片新闻上看到的这样的垂直起降无人机,用KK 3轴模式设计制作,20楼以后不断更新制作过程

网友:
军工产品?!  怎么看起来糙糙的

网友:
折叠桨啊,用KK的话,机械部分复杂了点

网友:
不错    把那天三架一起飞的图片贴上来呀

网友:
KK有这个模式吗?----感觉应该比KK的V22模式稳吧

网友(2011-12-25):
折腾生命之全部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啊,也非常想做

楼主(2012-09-17):
初步准备了些材料,抽时间装配,拟用1个kk飞控实现垂直起降,舵机实现旋翼90度倾转,同时控制几路开关切换,争取垂直起降和平飞的操作手法分别与三轴和固定翼一样,同时实现平稳转换

网友A:
前置电机的90度机械结构,虽然不难,但这架飞机的具体方案能知道就好了。本来对多轴没兴趣,这样用还差不多,现在有强烈兴趣做一架。马上开始!希望大家多联系切磋!QQ 95870272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置电机的90度机械结构,虽然不难,但这架飞机的具体方案能知道就好了。本来对多轴没兴趣,这样用还差不多 ...

我也觉得这个事固定翼和多轴的完美结合体,理论上两种状态都可以通过多轴飞控来控制的,但是前置电机水平后控制上有些麻烦,有时间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事固定翼和多轴的完美结合体,理论上两种状态都可以通过多轴飞控来控制的,但是前置电机水平 ...

呵呵,那就开个小群吧,便于开会讨论
目前正在完善准备材料,思路已清晰了,大家给我些动力吧,喜欢折腾可空闲时间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电机的90度机械结构,虽然不难,但这架飞机的具体方案能知道就好了。本来对多轴没兴趣,这样用还差不多 ...

有这个想法已久,但又搁置了很久,现在付诸实践,一起交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已久,但又搁置了很久,现在付诸实践,一起交流啊

先说下我的不成熟的想法吧,飞控的选择跟你的想法一样,用KK,因为其他飞控有加速计,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程序上的判断错误,前置电机水平后飞机会向前运动,但是并没有推前进摇杆,那么飞控有可能会降低前置电机的输出导致炸机。

前置电机水平后的操作比较麻烦,上升要通过前置电机的舵机来控制(这里好像应该做个混控,跟摇杆的后退关联上,因为上升的时候机头抬起,程序有可能会自我修正降低前置电机输出的,如果关联上后退摇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多轴后退的时候机头也是抬起的),下降是靠推前进摇杆来实现的,尾电机的舵机应该就相当于副翼吧,三轴我没玩过,不太了解。

这是我在淘宝上找到的两个可用于改造的

其实我对你那个双轴更感兴趣,电机臂我想用碳管的,不知你做的塑胶件有没有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我的不成熟的想法吧,飞控的选择跟你的想法一样,用KK,因为其他飞控有加速计,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程 ...

不错,我考虑在垂直起降时用飞控,平飞时关了陀螺仪,但飞控的接收机信号和电机输出信号还工作,正研究飞控电路,初步确定是可行的

左边的那个飞机链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我考虑在垂直起降时用飞控,平飞时关了陀螺仪,但飞控的接收机信号和电机输出信号还工作,正研究飞 ...

为了避嫌,我站短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我的不成熟的想法吧,飞控的选择跟你的想法一样,用KK,因为其他飞控有加速计,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程 ...

太好了,志同道合的多起来了!!左边图的可能更合适,翼展是多少的?我满淘宝没有找到,现在搜索好像不出全结果了。你担心的问题是因为出现在要平飞了,三轴飞控还在按三轴方式控制,那必然不可行。我认为前电机只要开始转向(往水平)就应该切断三轴飞控方式,转为固定翼方式。要让前电机在垂直转到水平过程中,水平速度已经出来,可以靠固定翼升力维持不降高度了。90度结构,应该定位在90度时和0度时,舵机是不承担力量的,只在转换过程中出力,这个完全参考固定翼收放起落架就行。建个更方便的讨论方式吧!另外我在珠海,11月国际真飞机航展就要开始了,我离那里只是10分钟路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志同道合的多起来了!!左边图的可能更合适,翼展是多少的?我满淘宝没有找到,现在搜索好像不出 ...

翼展是750mm的,做个小的试验机还是可以的。淘宝地址站短给你。

如果采用开源飞控,修改固件后能通过遥控开关切换多轴和固定翼模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展是750mm的,做个小的试验机还是可以的。淘宝地址站短给你。

如果采用开源飞控,修改固件后能通过遥 ...

修改固件是最理想的方式,有没有人有能力和愿意做是关键。机身最好是轻木玻璃钢的,翼展750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志同道合的多起来了!!左边图的可能更合适,翼展是多少的?我满淘宝没有找到,现在搜索好像不出 ...

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建议你建个群吧

楼主:
900mm翼展的EPP机翼,安装固定了电机,先看图

网友:
这个牛逼,我决定了我也做一套,先把机身搞定,然后再搞定控制部分,理论上控制部分差不多能解决,好多年不编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我的不成熟的想法吧,飞控的选择跟你的想法一样,用KK,因为其他飞控有加速计,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程 ...

我觉得要是能能吃透开源飞控的电路和源代码的话,可以用飞机的多余通道切换固定翼和直升机模式,理论上,应该是源代码里有个选择模式的函数,根据开关通道的模式判断是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模式。固定翼模式其实比较简单,取消陀螺仪的辅助控制,直接把油门通道给两个前置电机,俯仰、滚转、尾翼通道信号给各自舵面的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
真服了人类的创造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900mm翼展的EPP机翼,安装固定了电机,先看图

进展神速啊~

你这次的电机是怎么固定的?直接套上了一个铝管吗?没看到轴承啊....

网友:
还在继续吗?我很有兴趣,qq965722067

网友:
无论怎么,楼主创新精神值得提倡

网友:
改版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收藏帖子,于是只好 留名 备份。

网友:
我等了十天了,lz没动静了吗

网友(2012-10-27):
好像舵机很受伤啊

网友D:
舵机不行吧?

网友E:
我等了一个月零十天了lz还是没动静吗?

网友:
好樣的
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等了一个月零十天了lz还是没动静吗?

最近比较忙工作,抽空继续

网友(2013-06-02):
烂尾了感觉

网友:
我也来顶顶,楼主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是能能吃透开源飞控的电路和源代码的话,可以用飞机的多余通道切换固定翼和直升机模式,理论上, ...

飞控在固定翼模式下也不是什么事都不用干的啊。
固定翼飞控也可以有姿态模式,摇杆回中时,自动平飞。 和多旋翼的自稳模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