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天七控电,如何充电!

楼主(2011-09-11):
大家好,请问这个控电  是天地飞七上的  该怎么充电呢?  另外图下面的那根线是干什么用的,充电需要另配什么接头呢?

网友:
直接插平衡冲上就行,下面那个线是让你改遥控用的~~~不过你也可以接个平衡头充电用,防止反插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就行

网友:
控电是3.7的,控工作电压这么低?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是用B6这种好点的充电器,便宜的不行。第二种就是手机的万能充,注意电压别超了。

网友:
 就那么个问题,各个论坛各个板块 到处发

楼主:
谢谢大家。祝大家中秋愉快!

网友:
1cell的锂电就不需要平衡充了
直接用lipo模式充

网友:
天7供电电压是不高的 标配是4节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