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尾电机发热问题:不换任何配件、不加任何设备,5分钟搞定!

楼主(2011-09-11):
再接再厉。。。。
对象:九鹰260a
目标:让屁股清凉点
方法:反过来,搞定!

操作:尾电机座倒过来装,电机电极反接,桨反装!
说明:此方法简单,几乎不用附加任何东西,用尾桨的风直接吹到尾电机上面,一风二用。观察过尾桨的攻角是在电机直径以外,不会导致锁不住尾的情况。反而电机凉爽了,寿命更长!也不会因为过热而导致飞行一段时间出现锁尾问题。

楼主:
实测一切正常

改完后,测试
悬停:改后不需要做任何微调修改,悬停正常!(说明反过来后,尾桨拉力跟正向相同)
连续3电快速航线……热量正常(微热。当时气温约28°C)

楼主:
疑惑:为什么厂家不设么设计?

几乎所有尾电机系列的鸡鸡都不是这样设计的,为什么呢?个人猜测:

1、由于始终有电机在阻挡尾桨气流,浪费动力。

2、一般不会因为过热导致尾电机损坏,所以优先保证动力效率。
懂原理的来解答一下吧。

个人建议:
如果你的屁股不是特别容易发热,就没必要折腾了。
如果真的热火朝天,那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想暴力点,自旋更迅速的,还是改7MM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改7mm电机和金属座好,也可以加长尾管,我的mcp x飞3D下来尾电机没温度。原装尾桨也有风经过电机的啊。

网友:
長期這樣尾槳會飛離電機的。

网友: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再说原来的装法,电机那面也要吸风,其实一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这么认为。桨叶前后的风速是不一样的,往往差的还很多。把手放到电风扇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和ls想法一样

楼主:
我已经用502将倒装的尾电机固定座粘住了。。。。就这么用吧,感觉锁尾也没受什么影响,广州这天气,让屁股凉爽的也好。

网友(2013-03-01):
这个有必要改无刷吗?直接换机更划算吧。

网友(2018-09-07):
想到这个也是个爱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