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基本感度一定要能调多大调多大!

楼主(2011-09-11):
和很多wkm使用者接触下来发现,很多感度都没有调到足够大,导致最终性能不能完美发挥。如果怎么调节都无法获得完美效果,无外乎是这几个问题:

电机与桨或者kv值不匹配。
电调不匹配。
电调没有按照要求调节剂校准。
电池内阻太大,快到寿命了。
某个电机或者电调有故障,介于坏和不坏的边缘。

所有其它的都可以不调保持100%,唯独基本感度(非姿态感度)需要有多大就调到多大,直到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发生轻微的抖动为止,在这个基础上面减小20%就是比较优化的值了。很多用户之前没有调节到完美就是没有把基本感度调节到最大,就开始调姿态感度导致。调节的过程强烈建议用远程调参功能,速度可以快非常多倍。
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飞机更加跟手,反应更迅速,那就增加姿态感度。如果要柔和,那就减小姿态感度。

网友:
试一下,沙发坐一下

网友:
讲的及时啊!
我就是习惯性的以为感度范围是0——100 没想到其实是0——250
我的载机是老款x650 感度150了 现在还是有些点头 可能电机不行了

另有一个疑问 填传感器位置的时候 为什么Z轴方向是向上为负 向下为正 这个跟我的习惯理解相反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的

网友A:
请问westwind2
那4个基本感度都需要调整吗?是分别调整还是几个混合调整?麻烦您详细解释下“航向角”和“垂直”的作用吗?
还有就是发生轻微的抖动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减小20%?就是说如果俯仰和横滚调到230%发生轻微抖动,就在参调软件里的基本感度里输入18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westwind2
那4个基本感度都需要调整吗?是分别调整还是几个混合调整?麻烦您详细解释下“航向角”和“垂直”的作用吗?
还有就是发生轻微的抖动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减小20%?就是说如果俯仰和横滚调到230%发生轻 ...

航向角的感度就是机头指向的感度,垂直指锁定高度的感度,航向角感度不敏感,也不宜过大,垂直感度,可以用手压按飞机,看看够不够硬,如果感觉软绵绵就增加。

网友:
一般感度调到多少 可以用实物机架+设置截图的方式 交流一下么?????

网友:
十分感谢LZ万先生 时时关心着我们这些WKM的用户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说明,我开始以为感度也是0-100呢,现在是调到130左右了,回头在试一试,看看要不要再增加点

网友(2011-10-15):
这个贴太有用了,我以前一直也是在感度100以内调节。

现在我的六轴调到了200  飞着真稳。但是在GPS状态下发现电机突然加速,又突然减速。导致飞机轻微的摇晃。但是切换到姿态模式后又好了。(之前是四轴模式  飞行很好。)

网友(2011-11-20):
不对约·,我这个基本感度,开始调到180-200左右,发现很晃,东摇西摆的,把感度降下来,就好了,而且发现挂载越重需要感度越低,原来一块电池,感度在120左右基本稳定,在多挂一块同样的电池(负重试验,一块大约在395克)时,又开始摇晃,感度下调到90左右,又稳定。

网友:
请问云台一般调到多少?还有还有电压

网友(2013-07-13):
受教益了!

网友:
都是盗墓高手  这都那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