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mm深沉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1-09-11):
有1个40Cr材料零件,底孔直径19mm 已钻好,请教各位28mm的沉孔怎么加工?
我只有CJD250的车床和ZX7016钻铣床,主轴和尾座都是MT2的,而28mm的麻花钻锥柄是MT3的。

网友A:
用25的钻一下,最后用里孔刀车,如果25的也是3号柄,那就从19直接车到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5的钻一下,最后用里孔刀车,如果25的也是3号柄,那就从19直接车到28.

25的也是MT3柄的
我想请教的就是怎样直接从19孔车刀28孔,有近70mm深了,有合适的内孔镗刀吗?刀杆多大的?伸出70mm以上刚性怎样?
CJD250的刀架刀头高最多13mm

网友:
28的孔100长也能镗孔啊

关键是看楼主要什么样的效率了

单件加工

5--10件的小批量都没问题

再多就换个大车床28的钻头搞一下好了

楼主:
就DIY个产品零件,总共5个,自己只有CDJ250和ZX7016,想利用手边的设备加工,不知道能不能行。
真正要批量的话我肯定外加工了。
网上的28mm缩柄钻刃部太短,只适合钻薄板,够长的锥柄钻是MT3的,要50元不舍得买来车柄,想买把适合的内孔刀杆,请教选啥型号规格的合适?
求推荐1个

网友:
买个16*16的白钢刀方,自己磨一个内孔车刀,可能要30多元吧,内孔长70多刀杆的刚性没问题,每次只吃1mm,多走几次就行了,反正量小,也不追求效率。

网友:
关键是你要达到多少的精度。精度要求不高时,用16园,前面焊个合金头子,稍磨几下就可以镗了,后面车个你钻夹能钻住的,

如没有钢性可以利用刀架作一个支承(记得水平作得能移动的支承,要不进刀麻烦)

要精度高,你这个小床就别想了,还是打完以后上铰刀吧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的TX的指导,28mm的深孔是用于通过M18内六角螺栓头的,没有精度要求。
决定去买1把 S12M-STFCR11 12MM刀杆,最小可车16mm内孔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話,可以用諾氏鑽頭加工(NOSS DRILL)
國內叫小柄鑽或定柄鑽
柄徑大多是13MM或是1/2寸的
這種鑽頭也不貴,我還見過75MM的大傢伙
若孔底有要求的話
鑽到差不多的尺寸後
自己把諾氏鑽頭磨成像兩刃銑刀的形狀
修一下底孔就可以了

网友B:
啰嗦,上车,MT3改个MT2不就哦了
我的大钻头都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啰嗦,上车,MT3改个MT2不就哦了
我的大钻头都这么用的

鑽頭不太好車的
雙頂尖都不知道要怎麼頂
直接車保證不同心
好好的一個鑽頭會變廢物了

楼主:
已经订了小柄钻和数控内孔刀,双管齐下,反正这些工具都用得到。
小柄钻的刃长正好是70mm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不太明白,为何28MM的不直接上钻头?19MM底孔,28MM扩孔,有9MM量,一边是4.5,只要钻头磨得好,很好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为何28MM的不直接上钻头?19MM底孔,28MM扩孔,有9MM量,一边是4.5,只要钻头磨得好,很好钻的。

呵呵,就是郁闷家用小车床的尾座是MT2的,而28钻头锥柄是MT3的,而小柄钻刃长不够70mm深
自宫钻柄我可没那水平,特别是MT3改MT2,没多年经验的老法师那是不敢干的。
镗深孔我也没多大把握,所以我小柄钻和镗刀一起上,就当是练手了。
上次用车床还是20年前毕业实习时的事了,很怀念那种感觉,最怕车螺纹和镗内孔,特别是内螺纹。

网友:
16 的内镗刀70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郁闷家用小车床的尾座是MT2的,而28钻头锥柄是MT3的,而小柄钻刃长不够70mm深
自宫钻柄我可没那水平,特别是MT3改MT2,没多年经验的老法师那是不敢干的。
镗深孔我也没多大把握,所以我小柄钻和镗刀 ...

鑽頭又不是端銑刀在側銑
和刃長沒什麼關係的
鑽一點再退出來排屑排乾淨
要鑽多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