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手方向前进后退的问题~~裸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1-09-11):
我是左手油门和尾舵、右手左右副翼上下前后的操控习惯。
问题出来了、我450是HR3十字盘模式、右手向下推时(对尾时)飞机向我飞来即后退向上推杆时飞机前进。入700后同样的设置可前后却反了、右面向上推成了倒退,向下推却成了前进,!!!十字盘升降与油门关系吻合!!,试飞了1次很不习惯。请教大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我用的是FUTABA10c

网友:
升降设置反一下

网友:
你  新手  还能 玩到700并且还能顺利装起来   起飞???疑问二   这不就是  多面反了吗。。看说明书不就好了吗

楼主:
设置反向的话油门和升降就错了~~~十字盘2通就向下运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答非所问~~~还多面反了

网友:
我遇到过,遥控升降设置反了,就一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数那里和正数的全反过来了,正的变负的、负的变正的还是不行~ 怎么解决呀大虾~

网友:
单独elve 没法设置反向? 没用过10c,不过反向,应该跟正负数没什么关系吧,就是一个norm和rrevs的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小悬停了下,离地不高的,安全还是要特注意的

楼主:
可以设的,但设了就是往下了,油门和螺距是混控就没办法了

网友:
从新设置,看看是不是有些参数是反的

网友:
斜盘混控调一下就行了,楼主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我沒用過那麼好的控,也很久沒調機,

找找 ELEV (升降),將它設一下 REV(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明书已经翻烂了~ 哎~~哪个细节上我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行,因为是混控,调它反向别的全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因为是混控,调它反向别的全乱了~

  慢慢研究!玩直昇機這設置有時就是很痛苦的!
當初我買了個平衡儀回來安裝,也出現過這問題!
後來花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
舵机通道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实践中积累经验

网友:
  在家調機,一定要拔馬達線,否則出意外的機率很高  :loveliness:

网友F:
。。。都到700了。。。这个还算问题???

网友G:
你首先把右手的推杆方向调对。如果像你现在的情况,你的ELE 可以整体调反相吗??还有AIL可以整体调反向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你的副翼反相了就可以了。我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开法拉利的他会修吗?

楼主:
可以的,4一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ddxxgcha2的模友~!!!!!

网友F:
原帖由
执子素手
于 2011-9-11 12:59 发表
开法拉利的他会修吗?

网友H:
都玩700了,不应该存在着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