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Goteck9257的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

楼主(2011-09-11):
如何鉴别Goteck9257的数码
舵机
和模拟舵机?

网友A:
都是数码的,就只有窄频版和宽频版,窄频的贵点,国产的锁尾舵机都差不多,不要奢望性能

楼主:
我的是宽频,好像贵点!而且我用了62个3D起落了,其中炸过一次!还是很好!难道我RP好?

网友A:
窄频贵,宽频一般60左右,宽频在80左右

网友B:
一般飞飞3D,没感觉和DS520有啥差别,不过,电机质量不稳定,寿命不长倒是真的。我最长的一个约250起落。

楼主:
我现在已经135个起落了,1次3D炸机,1次普通炸机,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