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拉力,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1):
蓝宇742-3,用的是银燕2215KV1200的
电机
,原来都是用三叶或原机折桨,昨天想换一下8*4的直浆试试,装上全油就感觉拉力比原来小太多了,原来的桨全油就往出窜了.但我还是抛出去了,拉不起来,请问原因.这8*4的大螺距怎么过一定转数没拉力了啊.

网友A:
这电机要用9寸慢飞桨或1047双叶桨啊

网友B:
用 8x6 看看·

网友C:
8*4也叫大螺距?天底下还有小螺距没有?
2215电机,配8寸桨就已经够小得了,居然只有4寸的螺距?最小也该上8*6或者9*5,10*4.7的桨啊。
你居然配了个小飘飘机的桨,

网友D:
1. 检查桨是不是装反了;
2. 检查电池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2215 kV1200电机,3S电池,8×4直驱桨,600克拉力还是能有的,不至于没有拉力。
后面要人上慢飞桨的,9×4.7勉强可以,10×4.7还是省省吧。9寸慢飞桨实用转速不到8000,10寸的更加是不应该超过6500,现在高kV电机上大桨成风啊,都不知道是从哪儿传开的,

网友E:
浆大了并不好,耗电,效率低很多,配浆一般以装上浆后全油门半分钟电机不至于烫手w为准,这时候配的这个浆效率最高!

网友A:
我在淘宝上看了看,最大可以用1047

网友F:
2208KV1400的配什么桨飞KT板机最合适啊

网友G:
高kv电机上大浆一般来说是不能上大浆的,除非你一直都只用半油门或以下来飞!

网友A:
回复 网友F:
7寸至9寸